2极,4极,6极电动机的转速与转差率关系

楼主(2013-06-23):
2极,4极,6极电动机的转速与转差率关系

三相异步电动机转速是分级的,是由电机的“极数”决定的。极数反映出电动机的同步转速,2极同步转速是3000r/min,4极同步转速是1500r/min,6极同步转速是1000r/min,8极同步转速是750r/min。

三相交流电机每组线圈都会产生N、S磁极,每个电机每相含有的磁极个数就是极数。由于磁极是成对出现的,所以电机有2、4、6、8……极之分。

电动机同步转速公式如下: n=60f/p.

f为频率,单位为Hz.

n为转速,其单位为r/min

p为磁极对数(注意是磁极对数而非磁极的个数,如2极电机n=1)

由于在中国三相交流电的频率为50Hz,因此2极同步转速是3000r/min,4极同步转速是1500r/min,6极同步转速是1000r/min,8极同步转速是750r/min。这几种速度都只是各种极数电机的同步转速,而非实际转速。

异步电机转子的转速总是低于或高于其旋转磁场的转速,异步之名由此而来。异步电机转子转速与旋转磁场转速之差(称为转差)通常在10%以内。由此可知,交流电机(不管是同步还是异步)的转速都受电源频率的制约。

转差率是转速差(n0-n)与同步转速n0的比值。
S=(n0-n)/n0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调速方法:

可以从交流异步电机的公式n=60*p(1-s)/f看出。  其中p是异步电机的极对数,s是转差率(异步才有转差,同步没有),f是频率,所以可以知道调速的方法就是调频-f,调极对数-p,还有调转差率-s。变转差率可以通过定子调压,转子串电阻,串级调速等实现。其中变频是最常用的

网友A:
转差率是制作过程造成的吧。

网友B:
转差率是带负载产生的,空载时的转差率是,电机本身转子负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