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干活维修了一气动阀

楼主(2013-06-23):
夜间值班不久,就接到调度电话说一个阀门不动作,一个仪表漏油,由于是两套不同的设备,就按照从近到远的原则进行维修,先看了仪表漏油的仪表,虽然不是技术活,可是现场仪表保温措施实在太好了,编织袋缠绕下面有一层石棉绳缠绕,下面又是保温岩棉,再有一层编织袋,而且这些措施被油浸了任性很强,连拽带撕终于全部解下,看到是引压管截止阀接头松动造成的漏油现象,处理完半个小时过去了。

到了气动阀不懂动作的装置区,人家操作员正急的团团转,虽然现场有手摇措施,但是人家屁股金贵那怎能到现场,一个劲埋怨偶来晚了,也不解释了问明白那个阀门,拿着手电就到了现场,首先想看看气源过滤器压力是否正常,可是那个压力表灰蒙蒙的又让旁边的阀门堵的死死的,无法观察,看看电磁阀想用手动看看阀门是否动作一看既然没有手动功能,看手摇手柄是处在自动位置,在看阀门的气动部分,错综复杂还有什么气动指挥阀、错其排气阀等复杂的气路仪表附件,这个怎么排除故障,可愁啥俺了。

拿着手电在哪里犹豫了一会,感觉还是一步步的判断气路是否正常,用小扳手拆卸气动减压阀出口的不锈钢仪表风管接头,准备查看仪表风是否良好,拆了几下感觉接头自转而且没有风露出,后想到拆卸完仪表风大量喷出不好,于是准备关闭阀门的仪表阀球阀,关闭球阀过程中忽然想到前方的仪表风闸阀是否开启,于是拿着手电筒,沿着仪表风镀锌管寻找,走了5、6米终于找到取原闸阀,一看果然是关闭的,开启后回到气动阀边看到阀门正在开启,把先前拆卸松动的接头拧好后就回到操作室。

到了操作室工艺人员很惊讶,说阀门好了,操作界面上有阀位指示,然后把偶垮了一通,什么手到病除,哈哈哈。。。。当然偶很受用,开了一会玩笑就打道回府。在路上偶想啊,手到病除啊,很多现场问题不是复杂的问题,就如同今晚气源阀门没开,这个按照平常处理阀门故障那折腾吧,修表也考运气,运气好了几分钟搞定,运气不好就如同拆保温一样半个小时搞不定。

网友A:
看来上班就得有事儿干,才能显出水平。。。哈哈

网友B:
辛苦了,工厂现场的维护人员都是这样辛苦的。

网友C:
多谢分享!绝对的精华好贴!

网友D:
都开工这么长时间了,居然阀还关闭,怎么用的,难道阀没动作,到动作的时候才发现,呵呵。

网友E:
有技术难度 才能体现出你的技术水平!

网友F:
这种情况一般发生的几率比较低。

网友G:
就按照从近到远的原则进行维修

应该根据生产需求按照先急后缓的原则维修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辛苦了,工厂现场的维护人员都是这样辛苦的。

网友I:
写的有滋有味的。文采很好也。现场情况是你预料不到的!

网友J:
阀门没开就说坏了,你们家的工艺人员果然屁股金贵啊

网友K:
所以说 做咱们这一行 最关键是要有耐心 并且细心

网友L(2014-12-30):
  仪表工作就这样啊,闲着时候很清闲,一旦出现大篓子,要废老劲了。

网友M:
这个得投诉操作工,阀门没开--操作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D:
都开工这么长时间了,居然阀还关闭,怎么用的,难道阀没动...

网友O:
不能投诉操作工,问题解决了。你投诉了,能有什么奇迹

网友P:
排除,排除,在排除。。。。。。。

网友Q:
辛苦辛苦,种种问题都会有可能性的,解决问题就OK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G:
就按照从近到远的原则进行维修应该根据生产需求按照先急后...

 理应先急后缓,不过他们开工那么久才发现,估计也急不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