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指导,为什么空开接线不用导线?

楼主(2013-06-23):
看到一个配电柜内,空开前面全部是铜片,而不是导线?

这是为什么?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前面那是铜片吗?专业术语是叫铜片吗?

网友A:
,问题问的很好!下面由专业级的进行回答!

网友B:
铜母线吧,非铜片。好处--硬,不易变形,导流量大。

网友C:
这叫汇流排,在这种应用场合中,铜排相比导线会有许多优势。

1、铜排和空开端子连接不用做线鼻子,电钻打个眼就可以上螺丝了。(这不仅是省钱的问题,关键是能够减少故障点,提高可靠性)

2、铜排接触面积大,用简单的螺丝螺母就可以很方便的实现与其他电路的并接。可以在铜排的任何部位方便的打孔连接其他的线路。

3、在相同截面积条件下,扁平铜排的截面几何形状可以让导体在高频传输中弱化集肤效应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损耗,提高工件的导电效率。尤其能够降低变频器导致的高频谐波带来的不利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铜母线吧,非铜片。好处--硬,不易变形,导流量大。

补充一下,比较整齐美观

网友E:
就是为了美观,连接方便,还有连接可靠,载流量大,你想如果用导线在母排上好连接吗,就算连接好了有用铜条的有层次吗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解答

另外,是不是还有很好的散热效果呢?

网友F:
3楼说的不错。

网友G:
关键是载流量大,散热好

网友H:
其实,导线也可以,你看断路器下方不就是导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叫汇流排,在这种应用场合中,铜排相比导线会有许多优势...

标准答案

网友I:
缺点就是加工相对困难

网友J:
在制作时间上要花点工夫,一般中高压控制柜里都用汇流排,载流量大,散热好。

网友K:
载流量大,美观,接线方便,散热好,节约空间。

网友L:
引用 网友C:
这叫汇流排,在这种应用场合中,铜排相比导线会有许多优势...

比较详细

网友M:
引用 网友C:
这叫汇流排,在这种应用场合中,铜排相比导线会有许多优势...

网友N:
引用 网友C:
这叫汇流排,在这种应用场合中,铜排相比导线会有许多优势...

 标准答案,我还要补充一点, 汇流排连接点 分支合理,导线要一根并接一根,这个区别是汇流排最主要的用处。

网友O:
个人感觉,用线不好做,因为相距太短,去掉两头要铜鼻子的长度,线的长就短,不好做。

网友P:
3楼回答的很专业 了

网友Q:
造价也比电缆低,其余同楼上

网友R:
谢谢湖北老四,我见过,不知道那个名词。学点知识了。

网友S(2013-09-11):
这样美观,紧凑,你要是并导线安装就是个问题,上面都是小电流开关,跟载流量大小没关系。软启动要是1托4,你连导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