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是接触器吗?上面的两根细导线接出来做什么用?

楼主(2013-06-23):
图中两个是不是接触器呢?

另外三个点上面都有红白线接出来的线最后连到别的地方了,这是什么作用?是不是检测触点是不是有故障(熔接什么的)。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安全接触器。听说过安全继电器,没听说过安全接触器。

网友A:
貌似是固态继电器,那2根细线是触发吧。负载是加热器?

楼主:
嗯,应该是,负载中有加热器,两个。

网友B:
是可控硅,鉴定完毕,两根线就是触发。

可控硅发热量较大,所以一般装在散热器上,大功率的可控硅还需要加装风扇强制散热,就是此图中模块左边的那个。

网友C:
是固态继电器,用于加热那种,有温控仪直接可以驱动,温控仪型号TXMG-75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可控硅,鉴定完毕,两根线就是触发。可控硅发热量较大,...

哈哈,看到了,可控硅旁边有个小风扇。

网友D:
这个还真是第一次见;这原理和接触器类似吗?

网友E:
固态继电器,每个上面应该是3组(如果是3相固态继电器只有一组红黑线引出),

网友F:
  这个还真是第一次见;这原理和接触器类似吗?咱看到过的固态继电器是四方形的

网友G:
好像是3个单相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H:
用 消磁环01 的回复内容: 是固态继电器,用于加热那种,有温控仪直接可以驱动,温控...

好眼力,看出型号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是固态继电器,用于加热那种,有温控仪直接可以驱动,温控...

网友J:
觉得应该是单相可控硅

网友K:
看着像热继!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好像是3个单相的固态继电器

楼主:
补充个电路图

图中的24V线,应该是风扇散热装置了

电路图中看,负载是三相三角形连接的发热负载。SSR符号含义:固态继电器(Solid State Relay)

可控硅就是可控硅SCR,固态继电器则是可控硅+同步触发驱动。

看来可控硅跟固态继电器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M:
长见识了,看到的都是四方形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N:
引用 楼主:
补充个电路图图中的24V线,应该是风扇散热装置了电路图...

 外观就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O(2013-09-11):
高手在民间,这型号都看出来了,佩服

网友P:
这是SSR,固态继电器~~用在重复起停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