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与MM440的控制参数设置

楼主(2013-06-23):
MM 440 的参数分为几个访问级别,以便于过滤不需要查看的部分。 与 S7-200 SMART连接时,需要设置的主要有“控制源”和“设定源”两组参数。要设置此类参数,需要“专家”参数访问级别,即首先需要把 P0003 参数设置为 3。

控制源参数设置

控制命令控制驱动装置的启动、停止、正/反转等功能。控制源参数设置决定了驱动装置从何种途径接受控制信号。

控制源由参数 P0700 设置:

表 1. 控制源参数

取值功能说明

0   工厂缺省设置

1   BOP(操作键盘)控制

2   由端子排输入控制信号

4   BOP Link 上的 USS 控制

5   COM Link (端子 USS 接口)上的 USS 控制

6   COM Link 上的 CB(通信接口板)控制

 此参数有分组,在此仅设第一组,即 P0700[0]。

设定源控制参数

设定值控制驱动装置的转速/频率等功能。设定源参数决定了驱动装置从哪里接受设定值(即给定)。

设定源由参数 P1000 设置:

表 2. 设定源参数(部分)

取值功能说明

0   无主设定

1   MOP 设定值

2   模拟量输入设定值

3   固定频率

4   BOP Link 上的 USS 设定

5   COM Link 上的 USS 设定

6   COM Link 上的 CB 设定

7   模拟量输入 2 设定值

 此参数有分组,在此仅设第一组,即 P1000[0]。

USS 通信控制的参数设置

控制源和设定源之间可以自由组合,根据工艺要求可以灵活选用。我们以控制源和设定源都来自 COM Link 上的 USS 通信为例,简介 USS 通信的参数设置。

主要参数有:

P0700: 设置 P0700[0] = 5,即控制源来自 COM Link 上的 USS 通信

P1000: 设置 P1000[0] = 5,即设定源来自 COM Link 上的 USS 通信

P2009: 决定是否对 COM Link 上的 USS 通信设定值规格化,即设定值将是运转频率的百分比形式,还是绝对频率值=0不规格化 USS 通信设定值,即设定为变频器中的频率设定范围的百分比形式。 1对 USS 通信设定值进行规格化,即设定值为绝对的频率数值。

P2010: 设置 COM Link 上的 USS 通信速率。根据 S7-200 通信口的限制,支持的通信波特率有:=42400 bit/s  54800 bit/s  69600 bit/s  719200 bit/s  838400 bit/s  957600 bit/s  12115200 bit/s

P2011: 设置 P2011[0] = 0 至 31,即驱动装置 COM Link 上的 USS 通信口在网络上的从站地址。 USS 网络上不能有任何两个从站的地址相同。

P2012: 设置 P2012[0] = 2,即 USS PZD 区长度为 2 个字长。

P2013: 设置 P2013[0] = 127,即 USS PKW 区的长度可变。

P2014: 设置 P2014[0] = 0 至 65535,即 COM Link 上的 USS 通信控制信号中断超时时间,单位为 ms。如设置为 0,则不进行此端口上的超时检查。此通信控制信号中断,指的是接收到的对本装置有效通信报文之间的最大间隔。如果设定了超时时间,报文间隔超过此设定时间还没有接收到下一条信息,则会导致 F0072 错误,变频器将会停止运行。通信恢复后此故障才能被复位。根据 USS 网络通信速率和站数的不同,此超时值会不同。

P0971: 设置 P0971 = 1,上述参数将保存入MM 440 的 EEPROM 中。

网友A:
好,都是重要的参数啊!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都是重要的参数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