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看看这是什么阀,这类阀如何选型?

楼主(2013-06-23):
白色的这个是不是电动阀,这类阀的一般是如何选用的?

这是变频器驱动泵喷液体,什么液体不清楚。阀用与控制管路开闭。

会不会因为液体压力过大,导致阀无法打开的情况?

蓝色的这个是不是压力检测器件?我想是的。不确定。

有些场合还用的气路控制,如果电动阀选择不当的话,会不会造成气压过大,导致阀无法打开。(我想打开应该是容易的,就怕气压过大,导致阀本应是关闭的,结果被高压压通了,漏气。)

阀类不熟悉,请师傅解答哈,先谢过了。

网友A:
貌似应该有个回流的玩意,超过压力就自动打开回流,保证流量稳定。一般是定量配制液体的设备上使用。

网友B:
什么设备上的?楼主不妨提供个大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设备上的?楼主不妨提供个大图看看?

是特种汽车上的,据说是用作两种液体的混合。

网友C:
蓝色的像是一个压变,其余看不清楚,不敢妄加猜测,建议楼主发个大图,能拍到标牌就更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设备上的?楼主不...

 那貌似是进口的了,固定流量的。改天我翻到照片给你比较比较。

网友D:
这个我见过,来说说,呵呵,阀是电动阀,要不就是合力或博雷的,变送器罗斯蒙特的,是测量压力的。楼主不必担心阀打不开的事,变送器选型考虑介质、温度、压力一般OK了,这类阀也要考虑介质、温度、压力等。主要是考虑动作是否频繁,密封圈或阀芯阀座是选型什么材质为好,经常动作难免对阀芯阀座造成磨损严重。

网友E:
好像是电动蝶阀

网友F:
是特种汽车上的?

   是不是汽车的蜗轮增压器呀 ?

网友G:
我觉得白色的是电动阀门,蓝色的是压力变送器。

网友H:
变送+带PID功能的电动执行器--- 猜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白色的是电动阀门,蓝色的是压力变送器。

 没错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J:
白的阀门电动执行器 有多种类型 蓝色的是压力变送器

网友K:
白色的是电动阀门,选用是要符合电压要求,压力等级。

用于液体、气体和风系统管道介质流量的模拟量调节,是AO控制。在大型阀门和风系统的控制中也可以用电动阀做两位开关控制。

蓝色的应该是 压力变送器,用于反馈系统压力,通过PID控制电动阀门的开度。

网友L:
控制阀门,对不?,,,,

最强大、最简洁、最好使唤、最省钱的——阀门驱动控制器,,,

来鸟 ~~~~~~~~

也有分体型、也有盘装型鸟,,,

网友L:
1111个元 ,,,贵不?

经济危机

行贿行贿鸟,

谁使唤俺村四用器,送野兔子野獾野孔雀~~~~也可以送野女朋友鸟

网友M:
电动阀听起来很高级很高深莫测,实质上不如气动阀好用,因为气动阀皮实泼辣,限制条件少,维修也方便,所以气动阀还大量使用中,电动阀有什么转矩保护、压差保护、电流保护、转速保护、方向保护。。。。。好像电动阀就是一个保护,除了保护没正事。

网友L:
保护就是穿裤衩,,,穿的裤衩越多,锤子冒汗越多,羊痿才越多鸟 ~~~~~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