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屏出现坚条

楼主(2013-06-24):
  昨天周末厂里休息,早上开设备,一工控机启动后其 SIEMENS 的屏出现了好多条的坚条,且还有出现画面有时一闪一闪的,请问这是什么故障呀 ??

网友A:
显卡故障或者是显卡驱动故障。或者是显示器故障。

网友B:
一般这种故障都是液晶坏了或者驱动电路故障。可以维修。020-82160150 QQ843096268广州恺华机电

网友C:
一般是液晶坏了,可以修

QQ 380311035

网友D:
可以修QQ305168946

网友E:
可能是显示对地不好,或者是电源的稳压不好,当然了不能排除显示的氖管性能不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显卡故障或者是显卡驱动故障。或者是显示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