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中数据块的问题

楼主(2013-06-24):
各位大大大家好:

        今天想请教的是在S7200  CPU224CN中如果数据块中的数据过多,是否会影响OPC中的刷新速率?

         一台上位机监控4台CPU224,通过EM277进行数据通信,最近在数据块中加了些数据之后,上位机软件中的历史记录有每2秒刷新一次,变成了17秒左右。。。。。这会有影响吗

     上位机软件没有任何更改!

网友A:
opc直接访问你的数据块地址吗?

如果是,那么会延长,但至于2s变成了17s,这个确实过分了点。

网友B:
EM277是DP模块的啊,楼主为什么不用CP243-1以太网模块,以太网很方便的啊,速度也是很快的;

网友C:
数据块跟通信没有直接关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277是DP模块的啊,楼主为什么不用CP243-1...

  这个我没到这个公司前就用的EM277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c直接访问你的数据块地址吗?如果是,那么会延长,但...

 这样的啊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谢谢

http://t.cn/zQhhO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