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ntc 15 烧坏

楼主(2013-06-24):
plc s7-200 热敏电阻ntc 15烧坏,那能买到同样的电阻,国内的标注方法不一样。

网友A:
  是 PLC 内部的热敏电阻不? 买个同型号的差不多的就能用吧

网友B:
用15欧姆左右1W的电阻代也可以。

网友C:
压敏电阻是跨接在L和N之间的电阻吧,其实如果坏的话,可以去掉的;

网友D:
如果找到同型号的,可以直接换上就可以。

网友E:
抑制浪涌电流的,s7-200可以临时拆除,待买来后在换上。

楼主:
这个是抑制浪涌电流的吗? 我找了好多家电子元件店都没有同型号的. 他们都是NTC 15D-**  不知道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