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定位ZLDS100测量凸轮位移测量方案。

楼主(2013-06-24):
激光定位ZLDS100测量凸轮位移测量方案。

网友A(2013-08-19):
测量方案:激光定位传感器与偏码器协同工作,利用编码器对凸轮的转动角度测量,同时给激光定位传感器传输信号,接着激光位移传感器测的位移值与编码器传输信号对应,这样就能知道编码器测的凸轮转动角度与它对应的位移值。

给客户推荐编码器和我司ZLDS100激光定位传感器

按照客户的要求给客户推荐以下型号:ZLDS100-750-145-2K-232-I-IN-AL-CC-2

量程是750mm,起始距离:145mm,采样频率:2K,数字输出为RS232,模拟输出为电流,线长是2m.

网友B:
我司专业做传感器的,私下Q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