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我拆腾出亮红灯了!

楼主(2013-06-24):
  昨天周末下午去厂里调试一下设备,结果现在 PLC 的SF 的红亮亮了,这是什么情况?

  当时就是给PLC的 MP370 增加几个变量控制图片,重新下载后就出现上图中的 SF 红灯常亮,但是 MP370 与 PLC 通讯工作一切正常,PLC 诊断没有出现什么报警?

网友A:
是不是你加的程序有问题呀?内部编程寻址错误或者超出编程地址区,看你的CPU有点老呀。检查一下新加的程序吧,可能是用了CPU不支持的地址。

楼主:
加的地址在范围内,且 PLC 与 HMI 的通讯控制也都正常 !

网友B:
首先地址是不是超限了,在线监测一下为什么报错;

网友C:
你用西门子,稍微有点问题就会出错,这个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