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两个物体之间的位移可以用什么仪器测量

楼主(2013-06-24):
测量两个物体之间的位移可以用什么仪器测量

网友A:
这个没测过,用光栅可以吗?

网友B:
1-5米的可以用拉绳传感器,输出4-20MA..

网友C:
我们用电阻尺!

网友D:
有探头,很多种,。。

网友E:
这个要看你的测量精度,如果精度要求高应该是激光测距仪,如果精度要求低,这个加个米尺量量就刻意了,甚至用手扎扎。

网友F:
可以用磁致伸缩的原理来做位移传感器,感兴趣可以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