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变220V的变压器原边和次边的是否可以并联

楼主(2013-06-24):
求教:我们有几台充电机要用三相四线制,洞外的变压器是三相四线制的。但是现在充电机要挪到洞里面去,里面的变压器没有中性点引出。但是充电机又必须有零线,只是供指示灯、报警等使用。为了不做大的改动,我咨询了生产充电机的厂家  他们说可以在充电机的进线端取两相,通过一个变压器变成220,然后将二次侧其中的一根与电源的A相并联,另外一根与充电机原有的零线并联就能解决没有零线的问题。但是我查了资料  二次侧的相位与原边的相位差了30度,并联是不是会产生短路的情况呢?这种情况是否可行呢?

网友A:
我估计能用!总感觉不安全!看样子220设备都是从A相取的火!还不如拆开充电机拿掉那更线

接到变压器!

网友B:
380v变成220v不就行了

网友C:
有220就行了呗,谁规定220一定要有零线的?两相火线一样可以提供220电压!至于你的指示灯什么的,只要电压符合规范就行了,他们可不在乎有没有零线!

网友D:
如果充电机的直流电源是三相桥式可控整流,即不用电源零线,而充电机的零线只是供指示灯、报警等使用的话,即:充电机是取三相电的一相火线与零线的220V单相电为指示灯、报警装置的电源,如是这样,可以这样作:将外变压器的零线引进洞里,接充电机的零线即可:

网友E:
直接用自耦变压器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F:
可以直接  但是 要区别相位  不然会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