鲳鱼怎么做最好吃,而且省时省力?

楼主(2013-06-24):
鲳鱼怎么做最好吃,而且省时省力?,能把步骤说清楚,或者配图就更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A:
要想省时省力直接去饭店喽,哈哈。

网友B:
水煮就省事

网友C:
  直接清蒸呀 !

 省时省力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清蒸呀 !           省时省力 !!!

 求步骤。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水煮就省事                      ...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清蒸呀 ...

把鱼洗净,不要掏肚子-----饭店都是这样-------一来,内脏是检查鱼新不新鲜的最好地方,鱼臭,内脏先臭,所以臭鱼不可以清蒸,只能红烧,或者糖醋,或者熏鱼一类的。----内脏保留还有一个,就是内脏可以增加鱼的香味。。---保留内脏,--可以去掉鳃。划几刀,撒一点盐,细葱丝,姜丝,蒜片。。就行了。放在盘子里大火蒸熟。出来后,盘子里有原汁,倒出来,加一点香油,味精,淀粉勾一下芡,浇到鱼上面,放上一两片带梗香菜。。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要想省时省力直接去饭店喽,哈哈。

这个是懒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