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长的线缆怎么进行精确长度测量?

楼主(2013-06-24):
比较长的线缆怎么进行精确长度测量?

网友A:
这个我也不知道,收藏此帖,在这儿等着学习。

网友B:
要看是什么电缆,有些电力电缆上面是有米数标记的。

网友C:
如果是正规电缆,上面印有米数的。电线是没有的。

网友D:
测长仪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E:
建议你选购能走通讯的仪表,用走通讯的方式采集现场数据。又快又准。

网友F:
选择高分辨率的编码器加上高响应速度的计数器。

编码器

 此种有的叫码轮,跟随电缆线移动而滚动,每滚动一圈,发出上千个脉冲信号(越多分辨率越高)给计数器,滚轮的周长如果是200mm,对应2500P/R,那脉冲当量就是0.08。

这种可以直接和滚筒相连安装,滚筒缠绕电缆线,检测滚动旋转的圈数,和上面一样换算脉冲当量。

这就是计数器,采集一个脉冲信号,显示对应的长度。如:0.08的脉冲当量,就是采集一个脉冲,显示0.08mm。值得注意的就是:计数器的响应频率一定要高,才能不漏脉冲。 欢迎垂询!QQ:329360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