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转换电机反转,调换了两根线,后果很严重

楼主(2013-06-24):
一台200KW的制冷机电动机,采用星三角启动,厂家调试时电动试验发现反转,将接触器下面六根线中的两根进行了调换,然后进行启动,当三角形运转时变压器高压侧跳闸,根据其接线方式进行了分析,如上图,请从电工学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此种接法的后果及依据

楼主:
变压器综合保护装置为“过流保护”,后来变压器空载也无法投入

楼主:
红色线为倒换的两相,经过分析即为上图所描述的接法,但这样接法会产生那么严重的后果吗?

网友A:
  你知道星三角启动顺序吗??

还有启动时运行方向反是星形启动时反的还是切换三角形时反了?

楼主:
 他们只是星型试验了以下认为是反转,然后就将其中的两相进行了调整(接触器下端)

楼主:
我现在主要是想分析清楚这种电路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我的变压器高压侧跳闸是不是他影响的?过流保护跳闸

楼主:
而且是跳闸后我再次送空载变压器的时候将我的高压进线开关也顶跳了

网友B:
看 三角 電流過方向就知道

正常

L11->U1->U2->L12

L12->V1->V2->L13

L13->W1->W2->L11

改過

L11->V1->V2->L13

L12->U1->U2->L12      L12等電位

L13->W1->W2->L11

應該從接觸器上方改

网友C:
兄弟电动机的接线(6根)他的顺序是怎样的,要搞清楚

网友D:
星三角电极反转要倒4根线,倒两根能使电机缺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星三角电极反转要倒4根线,倒两根能使电机缺相!

 求图,求真相

网友F:
我上图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黄色的线自成闭合回路接在L2上,红色的线连接了两个绕组与L1和L3连接,这和缺相还不一样,缺相是三绕组首尾连接,缺一相

现在的情况是两绕组通两相,星三角启动证明负载还是略大的,当星型运行结束时切换到角接两绕组通入单相380,绕组阻值小且无法形成旋转磁场,转速急剧降低,电流迅速升高,而且瞬间峰值很大,变压器可能容量也小,所以保护设定值相对较低,未躲过这个峰值电流,最终跳闸!

如不完整楼下继续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上图大家一看就明白了黄色的线自成闭合回路接在L2上,...

 分析的有深度,大家接着来进行讨论,变压器已经返厂维修,具体情况还需观察。

网友G:
正反转不在这 调相,调相要在热继电器下端调才可以。

网友H:
你这个调线方法是星型启动时正转,当转换为三角型运行时中间一相不通电,另两相通电使电机反相运行,所以电流特大,会将变压器顶掉。

网友H:
200KW的电动机,当电机正转达到60%转速时,突然间使电机反转运行,这时母线电流特大。这时那个电机B相是没电流的,也不是形成黄色的线自成闭合回路,而是线圈两端都接在B相上,因为线圈是对地绝缘的所以没电流。

楼主:
能采用电工学的理论分析更有说服性,需要很深的理论知识,可惜本人《电工学》学的不好

网友I:
U1 V1对调的同时U2 V2也要对调才能换相

记住中间的连接片一定要拆掉!!!!!!!

楼主:
正确的调线方法当然知道,这种结果是设备厂家的调试人员造成的,现在主要是进行分析这样做产生的后果,上升到理论角度进行分析。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星三角电极反转要倒4根线,倒两根能使电机缺相!

网友K:
图中:KM2吸合,KM3吸合的情况下,电动机为星型运行L1-U1U2,L2-V1V2,L3-W1W2,
楼主所说的星型运行时情况下,因KM3吸合的,对电动机不造成影响。原因,电动机
绕组的末端是短接的。后面继续。
    延时时间到了,KM1吸合,KM3断开的情况下:
    改后:电路变成这样的顺序
    L1-V1V2-L3
    L2-U1U2-L2
    L3-W1W2-L1
如下图所示:

    明显看出,这个L2只加在了一相绕组上,然后L1L3加在了两相上面,方向还刚好相反。
    这个时候,U1U2因为是接在一相上面,没有形成电压回路,绕组没有问题。
    另外两相,相当于绕组头尾端相接后,接到L1和L3上面,相当与加在了380V的电压,
   和电动机缺相的情况还不一样。原因--相当于两个绕组反并联,电感方向相反,直流电阻
变成了原来绕组的一半,此时肯定会过电流。

    所以楼主所说的只是在星型的情况下,是不会过电流的,切换三角后会产生过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图中:KM2吸合,KM3吸合的情况下,电动机为星型运行...

分析的很到位,过流直能达到多少倍能算出来吗?谢谢

楼主:
大家顶起来吧,这个问题其实很典型,继续进行分析

网友L:
B线圈同相没电流,形同缺相,其他两相不是同相位所以电机呈缺相运行顶掉保护开关是很正常的。

网友M:
貌似已经相短路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B:
看 三角 電流過方向就知道正常L11->U1->U2-...

 星型时反转,角型时缺相运行,

20楼的:因KM3吸合的,对电动机不造成影响。---是不对的相序反了,当然得反转。

网友N:
正常时:UVW线圈为AB,BC,CA顺序磁场运行,但此接线角型运行时UVW线圈为BB,AC,CA这样的磁场运行,导致U线圈无电流,VW线圈磁场相反,电机颠簸严重,突然加速、突然减速,还有可能减速停转,如果无保护甚至会产生过流烧毁电机的严重后果。

网友O:
要理论知识来理解实践中出现的错误问题啊。。。。。。

估计要讲个N长时间了。

请参阅本站热贴:

1、 wanggq   关于电机“星 / 三角启动”过程的问题

2 、 刘志斌      论异步电机的星三角启动

 3、 刘志斌      异步电机降压启动,全压切换时没有二次冲击电流

网友P:
引用 网友K:
图中:KM2吸合,KM3吸合的情况下,电动机为星型运行...

 恩牛B

网友Q:
电线改换后,电机基本处于初始启动状态无法得到足够的启动转矩(一相绕组没有电流,另2个绕组电磁力刚好反向)

网友R:
全部错了,原来简单的问题搞得很复杂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星三角电极反转...

只倒两根线,势必会造成电动机3组线圈中的一组首尾接的都是一项电压,就等于缺相!

网友S:
大家知道在工控网上下载东西呢有些是需要积分的之所以要大家回复才能下载是因为每个人回复了我都会得到一个积分,我也需要积分去获得自己需要的资料希望大家理解,不是我飞要搞这么麻烦的

网友T:
跟着大家学习了不少!

网友U:
晕死,把电源开关掉换2根线就行了,呵呵呵,不必那么麻烦

网友V:
电动机突然变成了发电机。。。

网友F:
这样的帖子不能加精 悲哀!!!

楼主:
其中一相没电流,另两相电流肯定升高,800A的电流表指针到了最大,但是具体的数值能否算出来,电动机是200KW的

网友W:
厂家图便宜找的员工,不应该发生的错误。典型不重视技术人员的单位。

楼主:
此次停电给我公司带来68万的损失,电工的压力太大了

网友X:
这个要追究设备厂家的责任的,设备还没调,倒先把你们的变压器弄坏了,呵呵。

网友Y(2013-11-13):
搞得这么秘密,要回复才好看

网友Y:
电工的压力太大了;;;;;

网友Y:
我上图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Y:
正反转不在这 调相,调相要在热继电器下端调才可以

网友Z(2019-03-29):
https://user.qzone.qq.com/2670558784/blog/1553861551

这个论坛一直发不上了,我试试这样能行不。

网友Z:
计算较为复杂,需要不对称的正、负序分析的。

找了篇论文,研究缺相的,只不过是研究运行过程中突然断线的。

启动时比运行过程中突然断线的电流大的多,只要将文章模型中的转差率s变成1即可。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希望能进一步交流

朋友讲你的帖子发过来的,感谢给我提供了一个工程实际教学案例。

网友Z:
具体将模型中的s换成1的话,按照这方式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只不过涉及到不对称计算,还有很多相量计算。 手算估计不行,容易出错。

待matlab里面编个计算程序。

网友AA(2024-05-15):
调个电机转向真的需要这么麻烦吗?

网友AB:
200kw  上软起吧

网友AC(2025-10-03):
制冷机  应该有相位保护吧   星三角换电机线不是换两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