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不摇头

楼主(2013-06-24):
我有一个电风扇,是同步电机的,正常的风扇电机转,但是只要一按摇头键,电机就停,我拆开一看,上电一瞬间同步电机转一秒就停,我试了一下同步电机,是好的,我怀疑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A:
我记得老式风扇的摇头机构好像是机械传动的啊。。。楼主说的新式风扇太先进了,木有见过的说

网友B:
  是不是你的摇头电机与风扇电机间有短路现像?

用表测量一下按钮连接线与别的有什么短接不?

楼主:
这个按钮是个集成电路板上的触点,背面的焊点上有一个电容,用表摸有点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的摇头电机与风扇电机间有短路现像?用表测量...

 对,有这可能,因为风扇电机可以正常转,但是一旦按摇头按钮,立刻停转。

网友C(2013-08-14):
先用表测量摇头电机线路是否通电或是短路。在看一下温控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D:
搞工控的了不起啊,家用电器都能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老式风扇的摇头机构好像是机械传动的啊。。。楼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