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0v的控制柜要满足短路电流25KA

楼主(2013-06-24):
求助:

一台冷水机组,电压690v,两个压缩机,电流分别是72A,客户要求满足25KA的短路电路,请大家帮忙如何满足要求,找了很多电机断路器打不到此要求。

网友A:
1)100A以下脱扣电流、690V/25KA分断能力的塑壳断路器不好找,一般厂家都标在20KA以下;

2)用户如一定强调分断能力,那么就给他用熔断器组合开关做主保护开关,当然你要配合

增加熔断器熔断报警或是电源缺相保护环节。

楼主:
非常感谢,但不知缺相保护如何做?

网友A:
1) 690V带缺相保护的相序继电器不太好找,西门子有一款参考型号:3UG4511-1AQ20,你自己查一下它是否带缺相保护功能,是否好采购。。

2)简便做法,是采购690V熔断器时,带熔断报警附件,当任意一相熔断器,会有一撞针报警撞击一微动开关,发出报警信号,你把这组触点信号串接在接触器回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