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机械人的电机问题。

楼主(2013-06-24):
想试试自己做个玩具型的6自由度机械手设计。

但对于电机部分还是搞不清楚,望知道的朋友能解答一下。

1、伺服电机不是已经自带“闭环控制”的吗?怎么还需要外安装一个伺服电机编码器?(目前看外形好像台小电机?)

※※其实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对不对?伺服电机所谓的“闭环控制”就是因为伺服电机装了伺服电机编码器,才形成<运行→反馈>的“闭环控制”?

2、伺服电机驱动器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带了“电源+脉冲发生器”的个体?里面有没有自带类似plc的控制系统?(如果有的话,会不会与外接plc起到重复多余呢?)

3、其实我是看中模型用的“数码舵机”,就我目前所得的资料来看。舵机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带了变速器的伺服电机”就差舵机并没有类似编码器那样的反馈装备(但有电位器这个自检装备来保证转角精度)

网友A:
你自己做6轴玩具机器人,实在牛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做6轴玩具机器人,实在牛叉

没有啊?事实上外面也有卖的,因此才启发我对机器人的猜想。现在我正在编写一本plc用的机器人设计手册。(其实现在也发觉plc可能有点大材小用,事实上可能用单片机就已经能完成我的设计了)

现在正在研究电机选用方面。因此希望有朋友要指点一下。

网友B:
楼主伺服系统你都没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伺服系统你都没搞明白。。。

对啊,我的确没有搞明白。所以我才问大家,事实我也有在网上找过相关的资料,可惜专业不多。

唯独模型用的舵机这方面的资料多些。而且也相当之好操作。(在一个周期为20ms的脉冲,输入1ms~2ms来控制转角)

但我不知道工业用的伺服电机是不是这么的简单呢?

网友C:
伺服电机编码器---提供反馈信号吧。

网友D:
舵机是摸拟式的,伺服是数字式的,控制模型更复杂,基本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检测当前位置与设定位置的偏差,揪正偏差

网友E(2013-11-11):
楼主成了没有?? 你是想六轴单动还是可以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