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位计的选用!

楼主(2013-06-24):
我们公司是做负极材料的,料都比较细,但是有粘性,现在想在料仓上面做个料位计,控制电机自动下料。选用什么料位计好点呢?音叉、阻旋式料位及、射频导纳?求有经验的专家推荐推荐!

网友A:
液体?还是粉料呢。我感觉称重法料位测量最可靠,不知你们能用不?

网友B:
容器大小是多少?预算是多少?至于物位移什么材质关系不是很大哦

网友C:
料比较细的,我们现场的粉料是音叉开关。E+H的

网友D:
液体用一般的就行,不是很稠的话,如果是固体需要用反吹风或超声波、如果是粘的用射频导纳也行。用雷达也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液体?还是粉料呢。我感觉称重法料位测量最可靠,不知你们...

楼主呢? ...............

地主快来

网友F:
试试雷达液位计

网友G:
如果粉尘不多可以考虑雷达液位计。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液体?还是粉料...

 大侠要卖啥?咋不说话呢

网友H:
你的意思是说粉状物料,比重较轻,有黏度,采用料位开关要选用哪一种吧?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在侧面装,这样就能有效的节省点成本,你说的那几个应该都能用,但是对于你所说的物料可能会在料仓内部结拱,检测不到真实的位置,采用称重到时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不过要看你的料仓结构了,比较还要考虑成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