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已经走入生活

楼主(2013-06-24):
3d打印已经走入生活

不久前笔者思考使用3d技术制造交通事故瞬间的最大危害,刚好论坛有意普及3D技术,感谢黑锅。

3d技术全球均有研发机构,大家看看这款产品(大家不要问我价格和是不是真的)

开源的定义,世界上有很多种定义,中文的不多,虽然说这不算悲哀,但是至少也让我觉得有点不爽,暂时借开源软件的定义来看看吧:

Open Source(即开放源代码)的定义由Bruce Perens(曾是Debian的创始人之一)定义如下:●自由再散布(Free Distribution):获得源代码的人可自由再将此源代码散布。
●源代码(Source Code):程式的可执行档在散布时,必需随附完整源代码或是可让人方便的事后取得源代码。
●衍生著作(Derived Works):让人可依此源代码修改后,在依照同一授权条款的情形下再散布。
●原创作者程式源代码的完整性(Integrity of The Author’s Source Code):意即修改后的版本,需以不同的版本号码以与原始的程式码做分别,保障原始的程式码完整性。
●不得对任何人或团体有差别待遇(No Discrimination Against Persons or Groups):开放源代码软件不得因性别、团体、国家、族群等设定限制,但若是因为法律规定的情形则为例外(如:美国政府限制高加密软件的出口)。
●对程式在任何领域内的利用不得有差别待遇(No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ields of Endeavor):意即不得限制商业使用。
●散布授权条款(Distribution of License):若软件再散布,必需以同一条款散布之。
●授权条款不得专属于特定产品(License Must Not Be Specific to a Product):若多个程式组合成一套软件,则当某一开放源代码的程式单独散布时,也必需要符合开放源代码的条件。
●授权条款不得限制其他软件(License Must Not Restrict Other Software):当某一开放源代码软件与其他非开放源代码软件一起散布时(例如放在同一光碟片),不得限制其他软件的授权条件也要遵照开放源代码的授权。
●授权条款必须技术中立(License Must Be Technology-Neutral):意即授权条款不得限制为电子格式才有效,若是纸本的授权条款也应视为有效。其实我一直认为,开源如果要发扬光大,需要用利益来驱动——举例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你懂点这款开源的3D打印机,你就有机会赚到更多的钱!我只是在遵循着开源的基本理念。仅此而已。

楼主:
用途:

套件可以做DIY。装配调试难度比较高,请慢慢享受自虐的快乐。

打印出的ABS塑料零件模型甚至废品,都保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个性的你,不必在意共性的你。

上面两条是给外行看的。如果你会用proe,3d max之类的建模工具,恭喜你,这是你的神器。它可以把你的图纸直接变成实物的。你可以一边把兴趣爱好着,一边把money赚着……多幸福的事情啊

常见问题及解答:

机器使用什么材料?——ABS或者PLA都可以的。

机器坏了怎么办?——坏了不要紧,这世界上还没有不会坏的东西。关键是坏了以后,我会帮你修好它。

我不会使用怎么办?——没有人一生下来就会的。关键是要有一颗上进求学的心。

价格太贵了怎么办?——努力赚钱吧。或者,请告诉我一个我必须给你降价的理由。相对于这个价格,相信我,你赚的更多,那是快乐……成就感;还有,周围人的崇拜——好吧,也可能是嘲讽。总之,你的人生会因此而发生一些改变的,而且我确信,是好的改变。

打印面积太小了怎么办?——买一套,改进它,把它加大吧。

精度太低了怎么办?——买一套,改进它,把它搞得更精密吧。改进完以后,你愿或者不愿开源,都随你的意。

外观太丑了怎么办?——买一套,改进它,把它搞帅一些吧。丑吗?丑有丑的的道理,你可以加或者不加壳,加木头的还是钣金的?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总之,它的丑,可以彻底的激发你的创造欲望!

打印的作品展示呢?——好吧,我知道你一定要的。其实知道reprap是什么意思的人,基本都能看到的。那个机器上面的黑色塑料零件都是打印出来的。视若无睹,不是你的错,是我做得不够显眼。图片在这:

楼主:
工具包清单:

1.5mm六角扳手一个2.5mm六角扳手一个钟表起子一套50mm宽的高温胶带,一卷33米三件套木雕刻刀,一套5mm宽的高温胶带,一卷33米1.5米卷尺一把剪钳一把尖嘴钳一把开口扳手一套镊子一把机油一瓶2GB SD卡一张,已经做好fat文件系统,支持脱机打印。并存放有使用手册,驱动程序,STL文件,控制软件。读卡器一个USB线一条(必需品,已经调入2800元套件内)扎带若干(必需品,已经调入2800元套件内)夹子4个(整机已经安装在机器上,用于夹住热床玻璃板。必需品,已经调入2800元套件内)缠绕管(整机已经安装在机器上,用于整理电线。必需品,已经调入2800元套件内)好吧,我承认虽然我很想跟你说:用我的机器配我的料,基本不会堵头。可是,选择哪种材料是你的自由。万一堵了,料还是那卷料,机器就不再是那台能工作的机器了。于是,钻头来了——小钻头通喷嘴,大钻头通进料口。解决堵头的基本思路是:用尖嘴钳夹住钻头,手动操作钻头,加热到230摄氏度的时候,模拟喷嘴的加工过程,钻大孔(分多次一点点的用钻头把废料和垃圾带出来),钻小孔,操作一遍,喷嘴就等于是新的了啦。从此,天下不再有堵头的3D打印机。502胶水——如果用力不当,把打印件弄出裂缝了,可以用它来修补。劳保手套——如果你不想满手伤痕满心悔恨,给你的手戴着套吧。试机耗材,3米。

其它有用的:

楼主:
安全——螺杆末端全部配不锈钢自锁螺丝,防止刮伤手,防止长期运动后松动。

稳定——加长步进电机,不发热不丢步。

可靠——专业的金属同步带轮和线性轴承,相对于官方使用的打印件,更可靠。

安静——相对于吵得像地狱一样的木头壳的机器,这款机器是个安静的乖孩子。

方便易用——XYZ均有限位开关,可以自动归零。不用手动找零点。电源内置于机器下部,方便搬动。reprap官方的拖着一个盒子,搬动时极不方便。

无需另外加钱,天生自带脱机打印功能。有两个方法进行脱机打印,首先都是要把gcode文件放到SD卡上,方法一是在电脑的软件里选择SD卡上的文件开始打印,然后就可以拔掉USB线了(当然不拔也可以,随便你。);方法二是把要打印的gcode文件重新命名成init.g,放在SD卡的根目录下,重新启动打印机(按reset按键或者断电重新上电都可以),机器就自动开始打印init.g这个gcode了。(方法二超级实用,店主用了N个SD卡,每个SD卡上放不同的文件,想打哪个就直接换对应的SD卡就可以了。)

精确——采用K型挤出机,步进电机直接驱动挤出轮,控制更精确。(其他厂家的机型用的是齿轮传动或者远程挤入,会有磨损和齿侧间隙、导管弹性等导致的控制不精确问题。)

速度快——Z轴可以稳定运行在200mm/min,XY轴可以稳定运行在3000mm/min。速度快的另外一个表现是:STL转GCode飞快,同样大型的图纸,甚至在别的机器还在转GCode的时候,盘古已经把东西打好了。

价格实惠——最高性价比,买到就是赚到。

服务周到——工具包内配件齐全,你想到的,我给你准备了;你没想到的,我也给你准备了。还是那句:哥卖的 不是3D打印机 哥卖的 是服务 (题外话:做服务的底气,是因为我懂技术,并愿意分享这些技术;是因为我折腾过很久,我知道你想要什么;还有,人也好,机器也罢,我知道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

理念——我希望能把中华文化渗透到开源3D打印机里,再渗透到开源硬件里面去。这款机型的理念是盘古开天辟地,势大力沉、稳定可靠。基于官方(的Prusa Mendel i2改造而成,纯正开源血统,让你无后顾之忧。开源意味着我可以提供所有源代码给你。如果你愿意改进,我可以提供技术指导。reprap.org上面说:”开源是一种哲学,而不是一个复选框。寻找更多的合作者,而不是客户。未来是开放的。” 我非常认可这个理念。希望你也能喜欢。(原文: open source is a philosophy, not a checkbox. Find more collaborators, not customers. The future is open.)

颜色——黑色。

打印体积——XYZ: 200mm*200mm*100mm,

打印速度:标准测试件20*20*10mm的小方块,仅需6分钟。折算后速度为每小时40立方厘米。(我得承认这个速度用的是标准填充0.4的,算体积的话,因为打印件里面可以有空心的,所以这个参数有点不准确。但是,重量没假的,店主实测:每小时20克。)

定位精度——XY:0.012mm,Z:0.004mm,层厚0.2mm~0.4mm可选。

楼主:
在最后的话:

盘古劈了那一斧头之后,是靠着每天的成长才撑开天地的。持续进步——这也是我们的追求。(好吧,我再说透彻点:你买到的3D打印机或许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我尽力让你享受到的服务是最完美的。)

改进如下(持续更新中,已经购买了机器的客户,欢迎找我进行升级):

2012-11-??(具体日期不记得了,改进的发生顺序也略有出入,下同。),增加风扇(谢谢客户焦阳同学的测试),用于打印细高的打印件,需要在slic3r中打开cooling设置。

2012-11-??,上位机软件有中文版的了。(谢谢住在昆明的德国朋友Herri。)

2012-11-??,上位机可以使用支撑了。(谢谢住在昆明的德国朋友Herri。)需要在slic3r中打开support设置。

2012-11-??,Z轴限位开关座,增加了一个螺丝孔来固定限位开关,不会出现摇摆的现象了。(谢谢客户焦阳同学的建议。)

2012-11-??,热床最下面固定线性轴承座的木板,改为铝板。避免变形。

2012-11-??,在X轴马达座上面加了一螺丝孔,可以用螺丝来微调Z轴高度。(谢谢焦阳同学的建议,谢谢reprap.org——实在找不到在哪里看到这个设计的了。)

2012-11-??,更新设计(包括X马达座,X被动轮座,Z轴马达座等等),加强易断裂部位。使用全密封木箱包装,内部衬珍珠棉,再加气泡袋。至此,整机运输不再是问题了。谢谢沈阳的周建。在此,我对以前机器被快递摔坏了的客户,致以深深的歉意。

2012-12-12,热床板升级到MK2a,增加LED指示热床工作状态。黑色的热床板,带盘古开天的图。

2012-12-13,更改挤出头设计,缩短喷嘴上面0.5mm小孔的长度,使得挤出更顺畅。

2013-3-4,更改Z轴联轴器为专业金属弹性联轴器。联轴器不再使用打印件。

2013-3-15,升级控制板MCU,从ATMGEA644P升级为ATMEGA1284P。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否实施我不太清楚,不过我可以确认的是盘古3D打印机的控制器存储容量倍增计划已经实施。

2013-4-6,升级默认配置带的喷嘴,从0.5mm更改为0.4mm,可以打印更精细的作品了。

2013-5-2,升级喷嘴结构,从MKIV升级为MKV,进料口一直上升到驱动轮,可视化进料,更方便使用。

网友A:
3D技术发展速度已经相当迅猛了

网友B:
其实铺路机就是最简单的3D打印机。

网友C:
昨天一新闻,3D打印机打印出来的枪,能发射子弹,而且这枪火车飞机安检检验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昨天一新闻,3D打印机打印出来的枪,能发射子弹,而且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昨天一新闻,3D打印机打印出来的枪,能发射子弹,而且这...

 岂不是很危险啊

网友E(2015-05-10):
Ultimaker 2 Extended第一次体验
网易数码http://hea.163.com/15/0506/11/AOUA3VF6001628C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