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完变频器之后电机发热的问题

楼主(2013-06-24):
今天更换了一台VFD-B15KW的变频器,电机是11KW的但是因为没有11KW的变频器所以只能用15KW的变频器,更换之后电机发热严重,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参数设置有问题?如果是参数问题的话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A:
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如果可能设置最低。

查看电动机额定电压是否与变频器设置相符。

低频补偿是否设置过大。

网友B:
你可以参考02-03参数项的解释

网友C:
参数必须按照11KW变频器来设定。载波频率也是可以考虑检查的因素。

网友D:
按11kw电机参数设定,让变频器自学习一下,看是否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如果可能设置最低。查看电动机额定...

如果升高载波频率的话,电机的温度会怎么变化?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第五纪冰川 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如果...

 载波频率升高的话,输出波形更接近正弦波,对电动机来说更好。

网友F:
降低载波频率,增加电抗器,异步电机可以不用自学习的。

网友G:
是不是基波电压设定值过高呢?

实际我们升降机基波都是大马拉小车的配置,从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机参数没设定好,要把变频器的电机参数改成11KW的,避免过补偿造成电机过热。 另外就是把载波频率降低一点也会起到一定效果的。

网友H:
应该是模块及驱动或滤波方面的问题,不会是参数的问题,再仔细查查或者换个模块

网友I:
一定要把电机参数没设定好,要把变频器的电机参数改成11KW的,避免过补偿造成电机过热。 另外就是把载波频率降低一点也会起到一定效果的。

网友:
求最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