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制动单元使用问题

楼主(2013-06-24):
我想问问台达变频器在确定要使用制动电阻的情况下,什么情况应该使用制动单元什么情况下不使用制动单元?

网友A:
查看变频器手册,如果变频器内部集成了制动单元,那么就只需要增加制动电阻。如果变频器内部未集成制动单元,那么就需要外配。

请仔细查阅手册。

网友B:
看型号,有些型号是内置制动单元的。楼主可以说说啥系列的台达变频器,负载是多大的,然后可以针对性的进行分析讨论。

网友C:
功率比较大减速时间比较小时,需要添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网友D:
磁控式电机软起动器简介

本产品的代表性特征是:既承传了传统式自耦变压器起动设备的可靠性高输出波形好的特点,又具备电子式软起动器优越的软特性功能,是集二者的优势于一身的新一代起动设备。

本公司为该专利产品的首创发明单位,了解详情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邮箱:1950850201@qq.com 了解详情请进入本公司网站:http://www.tiangangdianqi.cn/

网友E:
查看变频器手册,如果变频器内部集成了制动单元,那么就只需要增加制动电阻。如果变频器内部未集成制动单元,那么就需要外配。应该是分功率段的。一般大功率的变频要配制动单元。

请仔细查阅手册。

网友F:
楼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楼主明白了么

网友G(2013-08-22):
楼主其实你已经懂了,至于你外接的制动电阻什么时候起作用变频器会自行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