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通电故障

楼主(2013-06-24):
一台590+通电就显示CHECKSUM FAILED 请问怎么处理,非常感谢!

网友A:
不知道什么是590+?万用表吗?

网友B:
这提示的原因,手册是这样描述的:

语言求校验和故障( LANGUAGECHECKSUM FAIL)选择了不正确的语言,或误用

报警产生的原因------(报警在加电或在“上载”UDP 传送的末端
出现)加载了被破坏的UDP 文件

解决办法----按E 键并重新加载正确的语言或重新选择第二语言。

网友C:
不会是主板的故障吧?还是面板有故障啊,要是有多台变频器,面板可以更换试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是590+?万用表吗?

 估计是欧陆的直流驱动。

楼主:
今天通电又正常 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打算把控制板拆下清洗吹干,以后还会不会出现不清楚,感谢楼上大家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