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知道电机的大直流电流怎样测定吗?

楼主(2013-06-24):
   仪表作为一种电器产品,在机组生产流程中起着反映运行工况、监视技术参数的作用。通常,大家都知道电机的交流电流是通过电流互感器扩大量程后由电流表显示数值,而发电机的励磁机、充电机、蓄电池等几百安甚至几千安的直流电流量又是怎样测定的呢,大家说说看。

网友A:
就是用表桥,测量电压,或其他的无感测量

网友B:
霍尔电流传感器,75mv标准电流传感器,楼下继续

网友C:
直接用75mv的分流器得到0-75毫伏直流信号,因为我做电动车经常用电瓶做电源,电机大的电流400A以上,还有我以前做的电镀电源也是分流器采样(电镀电源规格17.5V,2000A)

楼主:
伍工说到了点子上。还有哪位网友有详细的解答,欢迎继续讨论!

楼主:
测量大直流电流通常是采用75mV分流器。分流器有两对端钮,一对是电流端钮,一对是电位端钮。大电流通过电流端,毫伏表接于电位端用于显示经过转换的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