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型输入和源型输入

楼主(2013-06-24):
想问一下诸位大神,PLC中的漏型输入/输出与源型输入/输出有什么区别啊,能详细的说明一下吗,实际连线时需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A:
就是公共端是正还是负的问题,具体你查阅西门子200的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B:
现在好多PLC输入点是双向控制的,不分什么漏型和源型.

网友C:
最好是不分,怎么设计就怎么布线,不必要考虑什么源型、漏型;否则会走弯路

网友D:
实际就是公共端接正接负问题。大多PLC都是双向输入,不存在漏型、源型问题,但有些PLC就存在,例如三菱FX2n系列,它输入端就只接受低电平,所以公共端接正,信号端就要接负。

网友E: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6/509483_1.shtml

这个帖子有详细的解释,请鉴赏!

网友F:
简而言之。对于输入而言,公共端为正,输入信号为低电平,则为漏型输入;反之,若公共端为负,输入信号为高电瓶,则为源型输出。对于输出而言,输出为低电平为漏型输出,输出为高电平为源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