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汇流箱基本原理

楼主(2013-06-24):
术语解释

太阳能汇流箱,太阳能光伏汇流箱[1],光伏阵列防雷汇流箱,太阳能发电汇流箱,光伏发电汇流箱,光伏防雷汇流箱,太阳能防雷器,太阳能光伏防雷器,光伏防雷器,光伏配电柜均为该称谓。

编辑本段基本介绍

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中,为了减少太阳能光伏电池阵列与逆变器之间的连线,根据《SJT 11127-1997 光伏(PV)发电系统过电压保护-导则》和《GB/T18479-2001地面用光伏(PV)发电系统概述和导则》以及光伏系统的特点,结合我们多年防雷系统设计经验,研制出了具有多项专利技术的KBT-PVX系列光伏防雷汇流箱。用户可以将一定数量、规格相同的光伏电池串联起来,组成一个个光伏串列,然后再将若干个光伏串列并联接入KBT-PVX系列光伏汇流防雷箱,在光伏防雷汇流箱内汇流后,通过直流断路器输出,与光伏逆变器配套使用从而构成完整的光伏发电系统,实现与市电并网。

为了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实用性,科比特在光伏防雷汇流箱里配置了光伏专用直流防雷模块、直流熔断器和断路器等,并设置了工作状态指示灯、雷电计数器等,方便用户及时准确的掌握光伏电池的工作情况,保证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发挥最大功效。

编辑本段主要特点

1、可同时接入多路太阳能光伏阵列,每路电流最大可达11A,能满足不同用户需求;

2、配有太阳能光伏直流高压防雷器,正极负极都具备双重防雷功能;

3、采用专业直流高压断路器,直流耐压值不低于DC1000V,安全可靠;

4、雷电计数功能,方便了解雷电灾害的侵入情况及频率;

5、具有工作状态指示,便于观察工作状况;

6、装有耐高压的直流熔断器和断路器共两级安全保护装置;

7、可以根据需要配置传感器及监控显示模块对每路的电流进行测量和监控,可以远程记录和显示运行状况,无须到现场(选配);

8、防护等级达IP65,满足室外安装的使用要求;

9、安装维护简单、方便,使用寿命长。

编辑本段技术参数

1、电池串列最高输入电压:DC1000V

2、电池串列输入电流:10A

3、输入回路数:按要求配置

4、熔断器额定电流:11A

5、最大输出电流:N×11A

6、防雷模块主要技术参数(如下表)

产品名称   型号   规格   光伏阵列输入电压范围(V)   光伏阵列输入路数   每路最大电流(A)   输出端子规格(max)   防护等级   环境温度   环境湿度   防反装置   状态指示及雷电计数   数据采集模块   无线数据传输单元   计算机监控软件

太阳能光伏防雷汇流箱   PVX   4   DC24-1000   4回路   10   SAk-10N   IP65   -25~+60   0~99%   选配   选配   选配   选配   选配

编辑本段安装使用

拆开包装,认真阅读产品使用说明书,核对产品型号、参数是否正确,是否与设备匹配。安装须由有专业技术知识的人员(指导)进行。在阳光下安装接线时,应遮住太阳能光伏电池板,以防光伏电池的高电压电击伤人;

安装时,把可拆卸活动安装板(共4件)分别插入箱体底部的安装板插座中,并用两个M8*8螺钉固定,再用膨胀螺丝固定到安装位置。

将光伏防雷汇流箱按原理及安装接线框图接入光伏发电系统中后,应将防雷箱接地端与防雷地线或汇流排进行可靠连接,连接导线应尽可能短直,且连接导线截面积不小于16mm2多股铜芯。接地电阻值应不大于4欧姆,否则,应对地网进行整改,以保证防雷效果。安装完成检查无误后方可投入使用。

输入端位于机箱的下部,注意与光伏组件输出正极的连线位于底部左侧,而与光伏组件输出负极的连线位于底部右侧,用户接线时需要拧开防水端子,然后接入连线至保险丝插座,然后拧紧螺丝,固定好连线,最后拧紧外侧的防水端子。

输出包括汇流后直流正极、直流负极与地,上面备有四个端子供选择,接地线为黄绿线本。用户接线时需要拧开防水端子,然后接入连线,然后拧紧螺丝,固定好连线,最后拧紧外侧的防水端子。

本光伏防雷汇流箱勿需特别维护,为防止防雷模块失效,应对其工作状态作定期的检查。特别是雷电过后,应及时检查。如发现面板上的故障指示灯由“绿色”变为“红色”时,请及时与销售商或生产商联系。

应定期检查熔断器,防止熔断器熔断后电池板处于开路状态,光伏电池电能不能输出;

输入输出均不能接反,否则后级设备可能无法正常工作甚至损坏其它设备;

箱内所装电器元件均为光伏防雷汇流箱专门定制的产品,不可与普通产品混用,若需更换请与销售商或生产商联系,且更换熔断器熔芯(专用直流高压容芯)时注意防止太阳能光伏电池的高电压电击伤人;

检测或维护本设备时,注意输入输出均可能带电,防止触电或损坏其它设备;

输入线采用4mm2的软铜线,输出及地线采用不小于16mm2的软铜线。

用户单位应制定防雷设施管理制度,并指定专人管理;光伏防雷汇流箱属于电器类产品,非专业人员,请不要擅自拆卸。

箱体尺寸(8回路):500*412*188,安装尺寸:438*370

附图(以8回路为例):

图1:输入输出线布置图

光伏汇流箱输入输出线布置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