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应用文件’,只找到有AA6的文件,文件AA6这类型,没有AF6这个类型?

楼主(2013-06-24):
TO daminz:

你回复说,“上载出来的两个文件AA6和AF6不能直接打开的,需要用“重建应用文件”来打开。

就是ADP软件中,“文件”选项下--“重建应用文件”。重建的时候两个文件缺一不可。

重建后可以保存为V6F的源文件格式。V6F是可以直接打开的。”

但,我是这样问题,海泰克屏PWS6A00T,软件ADP6.5,上传后得到两个文件AA6和AF6,然后在软件‘文件’--‘重建应用文件’,只找到有AA6的文件,文件类型有CW6和AA6这两种类型,没有AF6这个类型????不知产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重建应用文件时,需要“上载出来的两个文件AA6和AF6”,但你重建时只需 选AA6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建应用文件时,需要“上载出来的两个文件AA6和AF6...

 谢谢你的回复;我试过重建时选AA6,但是重建失败,没有转换新的V6F文件。所以我就以为要重建AF6文件才行。现在我知道啦,重建时只需 选AA6。软件我已重装最新版本(好像6.6),原来是6.5版本,虽然我还没有成功。还在试。。。。。

网友A:
你重建失败,报的什么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重建失败,报的什么错误?

 报重建文件失败。

现在我已经解决了重建应用,其实还是软件版本的问题。用哪个版本下载的,还需用那个版本重建应用。仅供后面的人参考。

网友B(2014-07-04):
海泰克反编译密码,和项目密码。我给你处理

网友C(2015-01-20):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重建应用文件时,需要“上载出来的两个文件AA6和AF6...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回复;我试过重建时选AA6,但是重建失败,没有转换新的V6F文件。所以我就以为要重建AF6文件才行。现在我知道啦,重建时只需 选AA6。软件我已重装最新版本(好像6.6),原来是6.5版本,虽然我还没有成功。还在试。。。。。

说打開程序出了个問題請关閉程序,用兩台電腦都一樣。

网友D(2015-07-30):
海泰克反编译密码 ,文件保护密码,AA6反编译密码,重建应用文件密码,找我帮你搞定QQ1678817509

网友E(2017-05-02):
引用 网友D:
海泰克反编译密码 ,文件保护密码,AA6反编译密码,重建应用文件密码,找我帮你搞定QQ1678817509

海泰克触摸屏wps6a00t-p重建aa.6时需要密码才能打开,望各界人士们能伸出援手多多指教。十分感谢!

网友F(2020-03-27):
怎么把重建后的V6F格式转换成AF6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