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看见,以为变频器,后来才知道是软起,唉!!!

楼主(2013-06-24):
看下面的多根导线股在一起,是什么作用的,是不是有多个负载?

开始以为是变频器,一个变频器拖多个电机才这样接,现在看器件是软启动器。

查了手册,启动器的接线图如下

是不是多台电机都靠这一台启动器启动,

看线的话,至少是4、5台电机。

另外,接入端为什么有两组端子?

网友A:
110kW 电机电流将达到220A,电流很大,可能为了均流,将接线端子分成了2路进线;也可能是为了连接旁路接触器方便而提供的接线端子(详情请查看说明书)

网友B:
      两组进线端子的原因--接外部旁路接触器的,启动完毕后--外部接触器吸合旁路。所以你那至少是2组电缆,假如电缆容量不够大的话,就需要多芯组成一组。看照片,你的电缆线不算大,应该是单控一电动机,因为你的电动机的容量是110KW。

网友C:
我见过一路输入,两路输出的

网友D:
感觉像是一台软启动带3台设备,

上面的接线端子是预留的,待软启动完毕通过旁路接触器切换为工频运行,大部分应用软启动都是在启动时,启动后不切换为工频运行会影响软启动的寿命

网友E:
还有更相似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kW 电机电流将达到220A,电流很大,可能为了...

看上面落的灰尘,应该旁路的接触器是从别的地方已经接到接触器了。

网友F:
你看看出现端的--接了几个接触器,就带了几个电动机,但是看照片的线径,应该没多带的。

网友G:
预留的接线端子两个作用,一是方便外接启动方式时接旁路接触器,二是也可以使用内接方式启动电机,也就是电机六个接线端全部接到软起动器上(不用旁路接触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两组进线端子的原因--接外部旁路接触器的,...

 正解

网友I:
空的那个不是旁路接触器的电源吗??方便接到接触器上

网友J:
磁控式电机软起动器简介

产品的代表性特征是:既承传了传统式自耦变压器起动设备的可靠性高输出波形好的特点,又具备电子式软起动器优越的软特性功能,是集二者的优势于一身的新一代起动设备。

本公司为该专利产品的首创发明单位,了解详情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邮箱:1950850201@qq.com 了解详情请进入本公司网站:http://www.tiangangdianqi.cn/

网友K(2013-08-24):
这个接触器的线圈是哪儿控制的,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