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变频器经常报F011报警无法复位只能更换CUVC板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6-24):
西门子6SE70变频器经常报F011报警无法复位只能更换CUVC板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F011 报警意思:过电流
  1)编码器信号不好,或丢转
  2)主板上有一取样电阻烧,拆到既可,不影响。我试过好几次成功过两次
  3)变频器输出是否短路或有接地故障
  4)负载处于过载状态
  5)电机与变频器是否匹配
  6)是否动态要求过高

楼主:
非常感谢!我是个初学者,请问怎样怎样找到这个取样电阻,取样电阻是在CUVC板上吗?

网友B(2016-05-03):
西门子CUVC极为精密,现场环境不好2年后元器件会大面积失效,做好防范工作很重要。

网友C:
以前收集了这个资料,供参考,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