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端接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3-06-24):
一个变压器给PLC输出提供电源,380V变220V,输出接50个接触器。

查说明书,接触器起动功率70W,吸合功率7W,现在计算变压器需要的容量。

50个接触器有可能同时起动,试问,如何选择变压器的容量?

是按照70W×50=3.5KVA?

网友A:
50*7=350KVA,加点容量系数选500KVA的变压器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7=350KVA,加点容量系数选500KVA的变...

 支持;

网友C:
应该不是这么算得吧,首先要知道电磁铁容量:比如保持时9VA,接通时90VA,那么变压器可以选择50*90/2=2250VA,也就是选择2.3KVA即可。

只要保证吸合瞬间变压器不被烧毁就好了。

网友D:
50个接触器有可能同时起动,70W×50=3.5KVA?,个人认为选1.0KW~2KW变压器合适,留点富裕量好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50*7=350KVA,加点容量系数选500KVA的变...

 好像多了个K,

网友F:
50个输出,得加模块了吧。。。

7W×50=350W,配个500VA的变压器足够了。编程的时候,注意规避一下输出同时动作的情况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50*7=350KVA,加...

 习惯了,多打个K。

楼主:
多谢各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