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0-TT系统机床循环启动灯灭

楼主(2013-06-24):
机床在自动状态下运行时机床循环启动灯灭导致机床循环停止只能重新启动机床循环才可继续工作

网友A:
注意是否在同一位置停机,可能是程序命令的问题。停机时注意命令行。单段控制开启。

楼主:
所有的加工程序我都试过了,都会出现上述情况。我通过查看诊断712号发现主轴速度到达信号出现“0”和“1”的抖动(主轴停止时),只要信号一抖动机床循环灯就灭,主轴编码器、电缆都更换了还是不好使。谢谢!

网友A:
注意主轴电机是否有过载,空载时电机是否有杂音,主轴编码器光栅面肮脏(有漏水入编码器)缺脉冲。

空载试验见主轴检测画面,并检查主轴电机。见功率百分比,主轴速度到达情况以及加工时的情况有否变化。主轴如果是变频器的不见主轴画面还要检查它的系统情况。位置画面见速度到达情况,加工时速度下跌是否很多。

两个问题:主轴电机,主轴编码器。机械问题。

网友A:
S系列主轴伺服看不到检测画面同变频器主轴同样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