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源模块的选择

楼主(2013-06-24):
1.电源模块的选择 电源模块的选择较为简单,只需考虑电源的额定输出电流就可以了。电源模块的额定电流必须大于CPU模块、I/O模块、及其它模块的总消耗电流。电源模块选择仅对于模块式结构的PLC而言,对于整体式PLC不存在电源的选择。
2.编程器的选择 对于小型控制系统或不需要在线编程的PLC系统,一般选用价格便宜的简易编程器。对于由中、高档PLC构成的复杂系统或需要在线编程的PLC系统,可以选配功能强、编程方便的智能编程器,但智能编程器价格较贵。如果有现成的个人计算机,可以选用PLC的编程软件包,在个人计算机上实现编程器的功能。
3.写入器的选择 为了防止因干扰使锂电池电压变化等原因破坏RAM中的用户和程序,可选用EPROM写入器,通过它将用户程序固化在EPROM中。现在有些PLC或其编程器本身就具有EPROM写入器的功能。

网友A:
有时候不小心就算错了。所以一般都选大的,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