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616G5力矩模式

楼主(2013-06-24):
1:加了光编和PG卡,自学习之后改为力矩模式,用电位器设定力矩百分数,负载变化时为什么电流也改变呢?力矩给定是固定的,电机转速随负载大小自动改变,不是电流应该保持不变吗?

2:频率在4HZ左右波动,编码器是1000PR,正常吗?

3:力矩模式的参数具体应该怎么调?力矩限制92%,偏置0%。

谢谢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负载变化时为什么电流也改变呢?

--------你可以把力矩控制理解为对电流的控制,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负载发生变化的时候输出电流也会跟着变化了。力矩控制在程序上,你就当着一个PID,给定力矩通过电位器,反馈力矩你监控电机的实际输出力矩,这样随着电机输出力矩的变化,频率跟着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变化时为什么电流也改变呢?--------你可以把...

 哦~~也就是力矩给定值一定,转速发生变化时电流值不定吗。我以前理解的是力矩既然是恒定的,输出电流也应该是恒定不变的,负载大了转速就减慢,负载小了转速就增加,这样保持两电机之间同步或保持一个恒定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