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转单片机程序1

楼主(2013-06-25):
哪位高手知道PLC转单片机程序的软件哪里能免费下载

网友A:
要和单片机的I/O口硬件定义相配合,可以找玩单片机的人代为编写程序。

网友B:
PLC转单片机程序的软件?

恕我孤陋寡闻,有吗?

网友C:
两种东西都在不同架构下的怎么转。。。根据工艺自己重新编过吧

网友D:
PLC是单片机开发出来的一种产品、PLC所运行的程序是单片机程序的一部分,

不同的单片机的程序代码是不一样的,但都是二进制码。根据不同的单片机对应有不同的反编译器。PLC程序转单片机程序=PLC编程软件的编译器。

网友E:
这个问题很强悍,有时候不同系列的单片机之间的C程序要移植,也是一件费力的事情,硬件资源,性能配置要求,关系到的方面太多了。。。。。。。

网友F:
好像没有直接转换的程序吧。PLC与单片机厂商都那么多,怎能用一种软件转换呢?不过具体的案例作相应的转换我倒是可以做的。QQ1531165728

网友G:
没见过这么好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