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机启动问题

楼主(2013-06-25):
我们公司有一台90kw的风机想要星三角启动方式启动,主断路器 和热保护应该怎样选择啊?转换时间设定多少合适啊?

网友A:
90KW搞个软启动器起吧?安全可靠,有档次。

网友B:
不过才90kW,很简单的啊

你想要那个品牌电气元件?

网友C:
大风机最好用变频比较好节能,要么用个软启!风机一般转速都很高,用普通控制控制不好会出现过流跳闸     如果实在没有条件建议用两个接触器加一个时间继电器控制,启动用两个接触器同时吸合,电机转速正常后跳开一个接触器带热继电器进行运行保护

网友D:
        风机启动,如果启动过程中不关小风门,二次切换时的冲击会比一次启动时更大,也就是根本达不到降压启动的目的。

        所以给你的选择只有以下二种;一是仍选用星三角启动,但启动时务必尽可能关小风门,降低风机启动负荷,使风机启动过程顺畅;二是采用软起或是变频方式等平滑方式启动。

网友E:
断路器选个315A的足够了,热保怎么的也要选个250A电流值的,还要看你实际负载已经最大电流了。转换时间几秒钟应该也够了。

网友F:
90KW的风机最好用变频器,1年半左右的时间节约的电费可再卖一台变频器。

网友G:
90KW的风机最好用变频器或软起起动,1年半左右的时间节约的电费可再买一台变频器。采用国产变频就可以。

网友H:
断路器340a  热保护250a, 整定在170—— 200a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断路器340a  热保护250a, 整定在170—— ...

 340A--非标产品?别误导别人了。

90KW的电动机,额定电流接近180A,那选250A的断路器。热继电器--建议加电流互感器,200/5的电流互感器,然后选个小的热继电器即可了,选1-6A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断路器340a  热...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断路器340a  热...

建议加电流互感器      前辈:为什么要加电流互感器,谢谢

网友L:
为了电机安全,建议选用电机专用断路器(例如施耐德的NSX系列,那种电流保护范围可调节的,当然这个是针对稍大电机而言,小电机直接用GV2或者GV3系列)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断路器340a  热...

回答的不错!顶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 原创军团--恒温区奋斗 引用 lxjt...

 加电流互感器方便你接线。

网友N:
楼上如何加电流互感器,给个图让小弟也学习学习!!!

网友O:
一般不用星角起动方式,电机冲击太大。用自耦降压起动柜或软启比较好,而且成本现在不算大。

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坚定的相信用变频器这样节能??????在满载状态能节能吗??????我公司使用132kw风机18台,45kw风机9台,照楼上各位说法,如果用变频器一年能节能多少啊?????哦,忘了交代,132电机电流基本保持在235左右,45风机电流78,风量仍嫌不足,用变频器可有改善??????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一般不用星角起动方式,电机冲击太大。用自耦降压起动柜或...

支持这个说法,我也是比较讨厌变频器,其实干电工的没有不讨厌变频器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P:
回复内容:对: 流云轩主 一般不用星角起动方式,电机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