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反馈脉冲计数问题

楼主(2013-06-25):
最近在用松下A5系列的伺服电机,采用位置模式,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记录指令脉冲数和反馈脉冲数,指令脉冲数一圈为10000,反馈脉冲数为2500,当我记录了指令脉冲数为10000时,反馈脉冲数总是大于2500且每一次的值都不一样,求大神。谢谢!!!

楼主:
当指令脉冲为10000时,伺服电机是时停止了的!

网友A:
松下A5 反馈给你的脉冲是通过A/B 相输出的查分脉冲,默认的是输出脉冲为2500*4=10000个脉冲,若果输入脉冲和反馈脉冲不一致,只要是一下情况:1.输入脉冲受干扰,直接导致反馈脉冲错误2.增益未调整好,有震动(此时你看转矩曲线和位置指令偏差曲线)是否有波动,3.反馈给你的脉冲出现干扰,4.驱动器输出的是差分,你接的是集电极开路  以上情况都会影响反馈脉冲不准。

深圳市宇鑫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主营销售,伺服控制,伺服马达,竭尽所能帮你解决现存困扰的问题.

电话:13612994306  黄健

座机:0755-33983210-8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