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14C-2DP接线求助

楼主(2013-06-25):
请问各位:

         西门子314C-2DP的PLC自带4路模拟量输入,我只需要使用1路模拟量输入,请问剩下的3路模拟量需要短接吗?是那几个脚短接?

谢谢!

网友A(2013-08-01):
不用短接,空着不影响的,或者在组态里面把他们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短接,空着不影响的,或者在组态里面把他们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短接,空着不影响的,或者在组态里面把他们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