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测量问题,求助?

楼主(2013-06-25):
甲苯与水分层后,如何测量分层界面,用什么仪表呀?感谢。

网友A:
甲苯的密度是多少,偶不知道不过看是石油制品,应该密度比水轻,所以其甲苯应该在水面之上,这个就上面油下边水了。

油水界位测量仪表难度不大,难度大的原因是分层效果不好,油和水之间的乳化液高度的大小直接影响着测量的准确性。

普通界面测量基本上根据被测介质脏污程度、气相压力等级、测量范围来选用的,化工中常用的有双法兰差压、浮子液位、射频导纳仪表。

网友B:
浮子,雷达,都可以,看你的工况了。

网友C:
不知道你用时现场还是远传的表,现场的,知道两者密度即可。原创的知道两者密度即可计算出来,用双法兰也行,浮筒也行。

网友D:
1、液态物的密度,并不是个定值

2、有机液体的热膨涨系数,比较大,

    大到多大呢?

    有的是水的10好几倍,,

    有的是水的20好几倍

3、这种差异性,是静压法、浮力法测界面,,常常失败的主因之一

  嘿嘿嘿

4、测界面的目的,如果是为鸟顶油切水的话,

  那嘛监测底层排水段的密度

  根据密度值大小去排水

  要比测界面

  靠谱100倍

5、把脉号准,,,吃药是简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