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注释

楼主(2013-06-25):
永宏PLC注释如何复制(把原程序里的注释复制到没有注释的程序里)

网友A:
把注解导出再导入到程序

网友B:
在元件注解里面可以导进导出来的

网友C:
直接导入注释就好了,很快的!

网友D:
可以把程序里的注释导出、再导入。

网友E(2013-08-01):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程序里的注释导出、再导入。

 正解

网友F(2013-09-05):
就导出导入 自己试试

网友G:
导出:档案-->汇出--->批注说明-->设定导出范围,导出路径以及导出名称

导入:档案-->汇入—>批注说明-->选择刚才导出文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导出:档案-->汇出--->批注说明-->设定导出范围...

 支持。

网友I(2013-10-08):
软件上的东西可以多试试,试下就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