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kW 380V电机配变频器

楼主(2013-06-25):
450kW 380V电机配变频器大家有谁用过,效果如何?变压器容量如何选择??

网友A:
和普通应用一样啊,630KVA的变压器可以。建议选择690V电压等级的

网友A:
丹佛斯不错,690V电压等级电缆等都会节约费用

网友B:
1) 10KV进线变压器供电,变压器低压侧采用双绕组;对应变频器采用12脉波整流,可使入网谐波含量基本达到GB要求;

2)450KW容量采用400V电压等级,单机电流要达到800A以上,建议提高电压等级至690V,

使电机工作电流降至500A以下,对降低线路损耗、提高运行可靠性和降低电缆造假和敷设施工难度都有好处;

3)如采用12脉波输入,低压侧就成了无中性点的电源不接地系统(IT接地系统),按规范低压电源侧必须设置对地绝缘监测系统;

4)大容量电机采用变频驱动,务必考虑杂散高频电流对电机轴承的“电蚀”作用,建议电机采用绝缘轴承;变频器输出视情况需要,增加输出电抗或滤波环节,改善变频器输出波形中的高次谐波对电机绝缘和电缆寿命的不良影响。

网友C:
楼上的几位大侠,380V额定电压的电机,你给人建议电压等级选690V,我请问你们怎么用?

网友C:
变压器容量选择得根据你的总体负载容量来,如果你单独一个变压器独立给变频器供电,那630KVA的肯定是够了,如果还有其他负载,那就要按实际情况来选了。

至于使用变频器后的效果,你至少得先让人知道是用在什么场合,安装变频是工艺上的考虑,还是有节能的需求?

网友D:
西门子有560kW变频器,可供您使用

网友E:
变压器的负荷是根据所有用电负载类型来计算的,你要给出这台变压器要使用的所有用电设备及功率大小。变频器就是很普通应用。

网友F:
450KW电机用变频器没任何问题,关键要清楚电机负载的类型,需要多大的过载。如果你在广州的话我可以帮助你!广州富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楼主:
看来过来做广告的朋友还是多,呵呵,不过也谢谢大家了。450kW的变频器倒是好找,就是想问问大家这么大的功率在380V系统用过没有,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在那部分?另外电机带变频器启动时启动电流和冲击电流有没有好的算法,另外系统电压是没法改660V的了。

网友G:
450KW电机,用380V电流稍微大了一点,实际250KW以上就建议选用10KV电机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来过来做广告的朋友还是多,呵呵,不过也谢谢大家了。4...

 平和 做过很多案例,建议多参考他的意见。

负载类型才是决定启动电流和冲击电流的主要因素,你还没告诉大家具体的负载。

电机改接法可以改电压,变压器你还没有选,当然可以根据电机电压改变了。

如果选用这么大功率的380V电机和变频器,不是理智的选型。即使上马了,以后带来的维护和维修问题也是非常非常的头痛,变频器输入端的谐波治理就是比较麻烦的问题,也非常严重。

你可以把详细信息告诉大家,如目前的电源系统配置、现场情况、负载情况等,大家好给你具体参考。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看来过来做广告的朋友还是多,呵呵,不过也谢谢大家了。4...

        450KW的变频器380V电压等级的,国产也有,查了我用过的变频器的选型手册,英威腾最大有500KW的,比如比如英威腾的GD300-400G-4即可满足你的要求,此变频器的输入电流715A,输出电流720A。上端变压器的配置,你需要计算下视在功率。一般来说,电动机的功率因素按0.85来计算,450KW的电动机的视在功率为529KVA,靠上一档的变压器是630KVA,假如是单台的就选这个容量的变压器就合适了。假如还带有其他设备,需要单独算P和S,然后P加起来,S加起来,然后算出总的S,然后再选变压器。

       至于你担心的启动电流,这个变频器启动可以低速启动,而且有加减速时间可以设定,不会造成过大的启动电流,不会造成对电网的冲击,请勿担忧。

网友H: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楼主最终方案如何做的?

网友J:
450KW的12脉波整流变频器还真不多,不知哪个品牌可以做介绍一下呗。

网友K(2014-07-08):
楼主也不透露一下最终解决方案?

“上海和平电气”有12脉波整流的大功率低压变频器,无非是在输入侧并联两套整流回路;他们的整流变压器是外协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