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友求助,下面这两张图中,哪种接线好,说说理由。

楼主(2013-06-25):
图1

图2

图片中的故事是这样的:

有30台单相电机,总功率20KW,工作时功率可达20KW.

30个电机并不是总是同时工作,那样会不会三相不平衡?
我给你说一下我系统中的电气用电,1、电机,总功率20kw  2、控制电源,接PLC,控制回路

问题:空开接哪个位置好?

     图1,图2选哪个好?

     变压器要还是不要?

     要变压器的话,空开接变压器前面还是后面?

网友A:
变压器接空开后面,然后第二个图变压器不接进线的零才正确

网友B:
去PLC电源用隔离变压器,其隔离变压器的次级就不应接电源的零线,否则该变压器就不起隔离作用。

网友C:
按照图1接比较合适;

电源取自于变压器;

网友D:
图2,但是要去掉变压器的N和进线的N的线,进PLC的线前面再加个电源滤波器

网友E:
图一比较好,但是不经济。

网友F:
第二幅图不要接零线

网友G:
图2不起隔离作用。你自己需用何种要求?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图一比较好,但是不经济。

网友I:
伤不起啊    拿分走人······~~~~

网友J:
把图2的零线去掉就行了,比较好

网友K:
现在问题是你变压器20KW,尺寸可不小啊,,,

网友L(2013-09-11):
第一种好拉,理由就一个安全第一。任何产品都是第一个做法。

网友M(2015-01-19):
引用 网友L:
第一种好拉,理由就一个安全第一。任何产品都是第一个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