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程序设了“禁止反编译”

楼主(2013-06-25):
最近接手一个维护工程,里面有触摸屏MT6100iv2程序需要增加功能。之前开发的工程师另谋高就,也不肯给客户原程序,我只好上载,哪知道给他设了“禁止反编译”。。。。。。

就跟客户商量,先备份程序,我重新开发了。痛苦ing。

网友A:
可以编译的

发来XOB文件就可以。

QQ 380311035

网友B(2013-08-15):
有密码的也可以反编译吗

网友C:
这个工程师真TM素质低,最近尽碰到这种事情,公司都不愿意提这事,就说是把密码忘记了。

工程师水平差不可怕,可怕的是素质差,一点职业素养都没有,以后谁还敢要你。

网友D:
s是的,其实这个密码在原组态里有的,只是他不想给你

网友E:
用WinHex就可以解决禁止反编译或者反编译密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WinHex就可以解决禁止反编译或者反编译密码,

请问这个大概的使用方法是?

网友F:
这个:素质低都是邓小平教育出来的新一代特长

网友G(2013-10-14):
请问这个大概的使用方法是?

网友G:
WinHex使用方法详解求指导,1375752324@qq.com,不胜感激

网友H:
可以<此处内容被屏蔽> 的。QQ358675410

网友E(2013-11-27):
这个XOB文件反编译很容易解决

网友I:
好像用WinHex修改文件内40 00 00 00 40 00 00 00后面的16位吧,不过现在新版本的用WinHex就没有这么简单解决禁止反编译或者反编译密码了

网友J(2015-03-17):
xob禁止反编译及密码可以找我qq1370235739

网友K(2015-10-09):
禁止 上传xob为0kb 黑屏白屏花屏维修都可以联系我Q1370235739

网友L:
现在完美解决禁止上传,xob为0字节,100%完整上传,需要的可以联系QQ:1678817509

网友K(2015-12-31):
威纶xob禁止反编译、禁止上传xob为0kb,黑屏烂屏都可以 解 密 复 制 Q 1370235739

新版本的禁止反编译也可以!!!

网友M(2021-06-06):
引用 网友I:
好像用WinHex修改文件内40 00 00 00 40 00 00 00后面的16位吧,不过现在新版本的用WinHex就没有这么简单解决禁止反编译或者反编译密码了

大神能否简单描述一下用winhex怎么操作能jie威纶通新版本禁止反编译的方法?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回复内容:对:fsjnzhouyan 好像用WinHex修改文件内40 00 00 00 40 00 00 00后面的16位吧,不过现在新版本的用WinHex就没有这么简单解决禁止反编译或者反编译密码...



我XOB EXOB我肯定可以

騰訊: 1796367739Q

          IVAN10663V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好像用WinHex修改文件内40 00 00 00 40 00 00 00后面的16位吧,不过现在新版本的用WinHex就没有这么简单解决禁止反编译或者反编译密码了

新版本用hex会解死的,我试了一个多月,根本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