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HMI与西门子300 PLC通讯,其MPI适配器一定要原装的西门子吗?

楼主(2013-06-25):
与西门子300 PLC通讯,其MPI适配器一定要原装的西门子吗?能否提供一个国产的MPI适配器(用作连触摸屏)的厂商或型号或淘宝地址?

有没哪位工程时有用国产适配器配套使用的?

网友A:
坛子上不是经常有家大连的公司在打广告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坛子上不是经常有家大连的公司在打广告吗?

 对,大连德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坛子上不是经常有家大连...

嗯,谢谢

网友C:
很多屏直接485就可以通讯了

QQ 380311035

楼主:
有没哪位工程时有用国产适配器配套使用的?

网友D(2013-08-10):
热线上大家经常问,我有S7-300 S7-400 PLC,下载程序需要使用什么设备呢?今天我们就详细说说这个问题。

我们给PLC 下载程可以使用几种方式,MPI,PROFIBUS,以太网。MPI 方式适用于所有的S7-300/400 PLC,所有的PLC都带有MPI接口。

DP方式适用于带有DP接口的PLC,如 CPU315-2DP。以太网方式适用于带有以太网口的PLC,如CPU315-2PN/DP。或者PLC上面带有以太网模块也可以。

再来看有哪些设备可以用于下载,

对于MPI和PROFIBUS 方式,可以使用如 CP5611, CP5621, CP5613, CP5623,CP5512,CP5711,PC Adapter等。

那这么多型号该如何选择呢?首先我们要看用的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电脑。CP5611,CP5621, CP5711,CP5613,CP5623,PC Adapter 可以用于台式机。

其中PC Adapter是最经济的,但是支持的功能也是最少的,只能支持到最高1.5M的速率,如果仅仅是下载和监控程序通常是够用的。因为PC adapter携带方便,USB口连接电脑,使用灵活,所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如果我们有更高的要求,如要求1.5M以上的波特率,需要使用WINCC监控等,建议使用其它的型号。CP5611, CP5621, CP5613, CP5623 是直接插到电脑主板上的,因此最稳定,数据传输速度最快,也能支持所有的功能。其中,CP5611,CP5613是PCI插槽的,用于旧型号的电脑主板,CP5621,CP5623 是PCI-E插槽的,用于新型号的主板。可以根据主板型号首先排除其中的两个。另外CP5613/CP5623相比CP5611/CP5621 具有更高的性能。这是因为他们是用硬件来处理通信的。能够支持更多的连接资源,可以在同一主板同时使用4块。适合更高等级的应用。

CP5711 是外置的,通过USB口连接电脑,相比PC适配器具有更多的功能,可以支持12M的波特率。通常用于笔记本编程。

如果用笔记本编程,CP5512,CP5711, PC适配器可以适用。CP5512 是PCMCIA插槽的,需要笔记本带有该插槽才行。现在新的笔记本大多已经淘汰了该型插槽,建议使用CP5711替代。另外如果仅仅是下载,监控程序,也可以使用更方便经济的PC Adapter。

如果使用MPI方式下载,首先将DP插头插到PLC的MPI接口上,在控制面板 SET PG/PC Interface中选择 XXXX MPI,其中 XXXX代表下载用的设备,如CP5611, PC Adapter。在属性中选择正确的波特率,就可以用了。MPI接口初次使用的默认波特率是187.5K。

如果使用DP方式下载,将DP插头插到PLC的DP口上,一般第二个口是DP口,有的PLC第一个口是MPI和DP复用的,在初次使用时是MPI模式。注意初次下载必须用MPI方式下载,因为DP口默认都是没有分配参数的,无法使用。在硬件配置中,给DP接口分配网络,站地址和波特率,将配置用MPI方式下载下去后就可以用PROFIBUS方式下载了。在控制面板 SET PG/PC Interface中选择 XXXX PROFIBUS,在属性中选择正确的波特率。然后就可以用PROFIBUS 方式下载和监控程序了。

另一种方式是使用以太网的方式。以太网方式不需要特殊的下载设备,只要电脑上面有网卡就可以。如果使用的是带有PN接口的CPU或者有CP343-1或 CP443-1以太网模块可以使用这种方式。

首先需要给以太网口分配一个IP地址,出厂时以太网口的IP是0.0.0.0。分配IP的步骤如下,

在控制面板的SET PG/PC Interface 中选择 TCP/IP。

网友D:
我使用PC Adapter国产,300元的产品,很好用的

楼主(2013-09-11):
楼上需求案例已发送,若有类似需求的朋友可以跟帖

楼主(2013-11-18):
很多屏直接485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E(2016-10-04):
引用 网友D:
我使用PC Adapter国产,300元的产品,很好用的

您好,我现在就是300plc与显控触摸屏通信不上,能给个电话问问您吗?或者打我的18657419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