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PO在线维修活儿: PLC-MITSUBISHI-三菱电机-FX1s

楼主(2013-06-25):
福建福州的用户PLC上电后,多个输出点输出(程序中未输出,指示灯未亮), 断电后正常,说明继电器无粘结,后拆开检测,去掉CPU板上电,依然有多个输出点输出,后检测这些异常输出点的断电器线圈均有21-23V的电压,应该是IC芯片损坏。希望有兴趣的工程师及网友积极参加投标。

投标地址:http://www.gongkongmro.com/BPO/OddJobDetail.aspx?id=2013062317311200002

活现状展示:

网友A:
貌似费用很低嘛

网友B:
福州的朋友有活干了。。。

网友C:
福州,太远了!        福州坛友出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福州的朋友有活干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貌似费用很低嘛

 费用很低?查找问题不算费用吗?

网友F:
远的连车钱都不够啊!

网友G:
查下相关芯片换下就行,近处的是个好活。

网友H:
貌似很厉害的样子,咳咳咳咯

网友I:
对于这个玩意:不要在乎银子,只在乎提高技术

网友J:
呵呵。。。我只怀疑是外部接线的错误呢。。。

网友K(2014-09-27):
看起来像是PLC 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