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设计 选型指南

楼主(2013-06-25):
1. 标准

本起重机电控系统的设计、电气设备的制造、安装及调试等主要依据下列标准:

GB3811-83      起重机设计规范

GB6067-85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GB5905-86      起重机试验规范和程序

GB1497-85      低压电器基本标准

GB50278-98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JB/ZQ8001-89   通用桥式起重机产品质量分等

JB/T4315-97    起重机电控设备

JB3229-83      冶金及起重用绕线转子三相异步电动机

JB/DQ4658-91   起重机成套电阻器

JB/DQ6146-86   起重机控制台

JB/ZQ2007-90   起重机电气制图

Q/DQ109-92     起重机电气设备技术条件

2. 电源与供电方式

2.1  电源

设有一台单独的照明变压器,变压器的原端和副端均设有断路器保护,为照明、维护插座及辅助电路提供220V电源。

    具体如下:

    供电电源:    三相  380V  50Hz

    动力回路电源:三相  380V  50Hz

    辅助回路电源:

    照明回路:    单相  220V  50Hz

    控制回路:    单相  220V  50Hz

    讯响器回路:  单相  220V  50Hz

    电动工具插座:单相  220V  50Hz

检修灯插座:  单相  36V   50Hz

2.2供电及小车馈电方式

大车电源: 滑触线或角钢供电

小车导电: 电缆导电

3.各部分及机构简介

3.1 配电保护(=01)

配电系统由总断路器、总电源接触器及各机构的断路器组成,从而可以使发生故障的支路被隔离维修,而不影响其它支路的操作,把故障的影响压缩到最小范围。配电控制回路中,设有整机电源的起动、停止、电锁、紧急开关、电源指示、安全开关及紧急限位开关等环节,设有短路、过流、过负荷及失压保护。当供电电源中断时自动断开总回路。各机构设有零位保护,故障恢复后,如果操作手柄没有回零位,各机构不能自行起动。

3.2 照明通讯

3.2.1照明(=02)

司机室内设置有20w萤光照明灯。

主梁电气室内设置有20W萤光照明灯数盏。

在起重机主梁下设置400W/220V防震照明灯6盏。

司机室内、起重机主梁上各设置220V/5A、36V /5A检修插座,配套提供手提灯一套。

3.2.2通讯

起重机设置有一个讯响器,司机通过话筒向地面人员喊话并通过脚踏开关发出警告信号。

3.3.采暖降温(=03)

司机室、电气室内可设空调、冷风机等。

3.4. 各机构电气控制方案

3.4.1起升机构

  起升机构采用全数字式交流变频调速系统。采用闭环控制,有级给定。主令控制器为4-0-4档。

起升机构由数字式变频器驱动强迫风冷型专用电动机,能够满足机构对速度、加速度、起动、制动、调速、过载能力和噪音等方面的要求。同时在电动机的选择上考虑了桥式起重机使用环境条件和电网电压波动。

变频器输出的频率与电压按照一定的规律变化,通过保持电动机磁通恒定,实现同步转速以下的恒转矩调速.

为了改善电源侧的功率因数和减少高次谐波的对外干扰,在变频器的进线端装有进线电抗器(滤除电流杂波)。

变频调速装置本身设有过电流、过负荷、过电压、瞬时停电、欠电压、输出端接地等故障保护。当上述故障出现时变频器将停止工作,并以代码形式在屏幕上显示。

起升机构的主回路是由断路器和变频器组成,变频器正常情况下的输出由其开关量输入点控制。驱动时,变频器完全从电网吸收电能供给电动机,电动机工作在电动状态,由电动力矩驱动负载。制动时,变频器从电网吸收少量电能用于电动机的励磁,负载拖动电动机,电动机工作在发电状态,由发电时产生的制动力矩使机构减速,发电产生的电能经由与变频器配套的制动单元最终通过制动电阻以热能形式释放。安装在电机轴上的脉冲编码器作为变频器速度控制反馈元件,通过变频器的高频计数卡将电动机的转速输入进变频器,从而进行速度控制。

与变频器配套使用的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可以保证机构在制动状态下的正常工作。

3.4.2运行机构

大车、小车机构采用变频调速方案.

该控制系统的特点如下:

大车、小车机构采用全数字式交流变频调速系统。有级给定。主令控制器为4-0-4档。

电动机为变频调速专用电动机,能够满足机构对速度、加速度、起动、制动、调速、过载能力和噪音等方面的要求。

变频器输出的频率与电压按照一定的规律变化,通过保持电动机磁通恒定,实现同步转速以下的恒转矩调速.

变频调速装置本身设有过电流、过负荷、过电压、瞬时停电、欠电压、输出端接地等故障保护。当上述故障出现时变频器将停止工作,并以代码形式在屏幕上显示。

运行机构的主回路是由断路器、变频器组成,变频器正常情况下的输出由其开关量输入点控制。驱动时,变频器完全从电网吸收电能供给电动机,电动机工作在电动状态,由电动力矩驱动负载。制动时,变频器从电网吸收少量电能用于电动机的励磁,负载拖动电动机,电动机工作在发电状态,由发电时产生的制动力矩使机构减速,发电产生的电能经由与变频器配套的制动单元最终通过制动电阻以热能形式释放。

与变频器配套使用的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可以保证机构在制动状态下的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