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转速

楼主(2013-06-25):
步进电机正反转转速不一样,, 是怎么回事呢??PLC里设置的是相同的速度,但从轴端看就是一快一慢

网友A:
是怎么回事呢??PLC里设置的是相同的速度,但从轴端看就是一快一慢

网友B:
正反转时的细分设置是一样的吗?是不是有选择不同的细分?

网友C:
应该是细分设置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