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姆龙KV2000 75KW 上电跳UP电压过低,怎么维修

楼主(2013-06-25):
从客户那里拉回一台科姆龙KV2000  75KW  上电跳UP电压过低

单独把驱动板拆下来,给驱动板通220伏交流电,也跳UP,交流直流一起通也一样跳UP

换掉检测板的7840 IC也不行,如果拿一块好的板来,交流直流一起通,不接IGBT,也一样跳UP,也一样会跳UP

求教:
要短接什么地方才能屏蔽掉UP检测信号,想通过屏蔽掉UP报警给驱动板检测动态驱动情况,

有没有哪位师傅对科姆龙熟悉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查找电压的取压的地方,根据线--找到控制板的输入端,然后想办法屏蔽。

网友B:
单独把驱动板拆下来,给驱动板通220伏交流电

开关电源是220V供电的吗

网友B:
检查D11 R25 R26 这一路电压是否正常   或者接触器有没有辅助触点到主板

楼主:
用一块好的驱动板接上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没有接触器的,用的是可控硅,

开关电源是220伏供的,从一个大的变压器供电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找电压的取压的地方,根据线--找到控制板的输入端,然...

如果拿一块好的板装上去,拨下IGBT的接线,也一样跳UP,不知道要屏蔽什么IC。

网友C(2015-05-12):
知道怎么屏蔽了吗???我也刚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D(2015-11-06):
我也有台22KW遇到这个问题,7840输入侧拉了一个主板开关电源+15V(开关电源220V单独供电),而第却用三相整流出来母线的地,测量7805的5V没有输出,7840的输入侧不工作,搞不懂为什么这么设计有没有谁有原理图的,帮忙上传一张。

网友E:
玮肯变频器湖南办专修国内外各种品牌的变频器,如:汇川,科姆龙,ABB,AB,安川,三菱,台达等,齐工13574114060或18692613589 www.cnweiken.com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台22KW遇到这个问题,7840输入侧拉了一个主板开关电源+15V(开关电源220V单独供电),而第却用三相整流出来母线的地,测量7805的5V没有输出,7840的输入侧不工作,搞不懂为什么这么设计有没有谁有原理图的,帮忙上传一张。

把直流母线的负和下臂的负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