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只数值只992,达不到4096

楼主(2013-06-25):
为什么D0只有的的数值992,我已经把输入的电位器调到最少(等于是电压直接输入

网友A:
数据格式检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格式检查检查。

数据格式?我是在增加了增益程序后变成这样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数据格式检查...

 请指点一二

网友B:
增益程序将数据调低了倍数,不如此就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益程序将数据调低了倍数,不如此就奇怪了

 谢谢你,

网友C(2016-09-08):
是的,要配置一下,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