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中出错险酿祸

楼主(2013-06-25):
  我是电器开关厂的一名普通工人,从刚进厂的学徒工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十多个春秋。在这十几年中,有过失败的挫折、成功的喜悦、和辛酸的汗水。但最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发生在工厂中的几件事。这些事情使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小心谨慎、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那是有一次去采油厂拆变频器,GGD的柜子、森兰的变频器,我们去的中有个小伙子把CDM1的空开往下一扳,拿起内六角扳手就拆空开下面的电缆,被电流击了一个趔趄,可把大家吓坏了,仔细一看,原来是倒进线。从那以后,我们不再是用眼睛直观的判断有没有电,而是用万用表测试确定!先验电、后干活啊!

  还有一次是我们去修复挖坏的地缆,到了现场一看,电缆绝缘层全部被挖坏,四股线芯断了一根,其余裸露。先验验有没有电吧,同事把万用表放在一边,一手拿两根表笔去碰触铜线,就在扭头去看显示电压的时候,那表笔的手不自觉的一动,瞬间一声巨响,一团火光过后,同事的手被灼伤,头发眉毛被烧去了一些,万幸别无大碍。

还有一次我去一家单位维修一台机床。一会断电用万用表测量连锁线路、开闭点的通断。一会上电测量中间继电器、接触器线圈电压,用来判断是否线圈烧毁。忙着忙着就忘记了万用表上换挡的事,拿表笔一测电压,啪的一声,吓的我把表一下扔了出去。这下万用表直接报废。心疼啊!其实在我们的工控生活中,一块好的万用表就是我们的左膀右臂、火眼金睛,能使我们排除故障、判断优劣、避开危险,使我们的工作如虎添翼!

网友A:
工作中来不得半点马虎,一时的疏忽可能会出大事,警钟长鸣,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很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作中来不得半点马虎,一时的疏忽可能会出大事,警钟长鸣...

网友C:
电工干活必须的小心,无电当有电,干活前验电。

网友D: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时刻记着安全第一

网友E:
这样的原创帖,真的很不错!顶一下!

网友F:
故事对工控新人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如果有现场图片,再配上说明,帖子就该加精了。

网友G:
维修工种,来不得半点马虎,否则就等于找死

网友H:
看到你写的第一个事故,让我想起以前在钢厂做事的时候。

 话说,我们那里好多万能断路器是倒进线的,如果不测量,很容易出事的,

话说,停电再验电,是要严格执行的。

网友I:
倒进线似乎应该设置标识的。难道没有,还是没注意到。

网友J:
电工干活必须的小心,我今天出差在外地维修 就是因工作一不小心,将一个半制品放错地方被伺服系统机械压坏,且设备也坏了,现在还在修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倒进线似乎应该设置标识的。难道没有,还是没注意到。

这就是不推荐倒进线的原因。

网友L:
电工跟机修工不同在于,机修工多注意眼睛看到的,而电工注意眼睛没有看到的。。。。。电电电!!千万要小心!!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电工跟机修工不同在于,机修工多注意眼睛看到的,而电工注...

网友N:
电工干活必须的小心,无电当有电,干活前验电。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网友O:
楼主,你是不是应该去参加福禄克的——不得不说的安全故事呢?

http://65.fluke.com.cn/index.html?utm_campaign=NMKT_65th_2013&utm_source=banner&utm_medium=gongkong&utm_term=250x120

楼主:
安全会议天天开,安全事故年年有!我说我们的工作本身就是个危险的工种!